闲的无事系列之---增强FM信号,第一次实验失败而告终。

楼主(2019-06-24):
       我住的地方,小县城距离市级的广播信号发射台比较远,而且中间有山遮挡,所以本地的FM信号比较弱,只有在家里五楼的窗台旁边,才能收到本市和一百多公里外的随州大洪山转发的中央和省级广播电台,稍离窗台,信号就效果急剧变差,收不到了。本地的新闻广播,节目还不错,没什么广告,节目可听性也还不错。但是室内收听不到。
      所以一直再琢磨怎么来增强室内的FM信号,开始想用差转发,就是FM高频头出来10.7mhz的中频,放大后再混频到FM波段,放大后转发。就是一个小型的差转机,但是这样一来工程量浩大,一直没有动手来搞。

   这两天想了一个简单点的办法,就是用一台收音机放在窗台边接收,从耳机孔输出音频,再把这个音频输入到FM发射模块,换一个频率发射出来。这样就能实现转发-------增强室内的FM信号了,虽然转发的信号已经不是原来的频率,而是FM发射模块的频率了,但是能在室内方便的听广播我就满足了,

   收音机现成的,BA1404的发射模块,手头也有,今天有点“闲”,就开始付诸实施,一开始想到以前本地的业余无线电中继台,也是这么工作的,我这个发射模块发射距离才十米左右,属于微功率级别的,应该不会有发射压制接收的问题,

   把收音机和发射模块连起来一试,才发现我想的太简单了,,只要把发射模块的音频连线插入到收音机耳机插孔里,收音机就立马灵敏度变得非常的低了,这个FM波段的频率都一样,即使发射模块的频率选在88.1mhz,收音机接收93.3mhz的电台都不行,耳机插头一碰到收音机的耳机口,收音机的电台信号立马就消失了。

  没想到几毫瓦的发射功率,对收音机的接收也会有如此大的压制。

实验以失败而告终,

这个原理简单,大家看一下就能明白,我就不上图了。

网友:
发射模块需要一个低通滤波器,可能是杂散发射导致的干扰,小时候做FM调频话筒,两个3DG12那种,灵敏度很高,把话筒放在厨房在卧室能听到厨房水龙头滴水的滴答声,而且声音很干净。

网友A:
    这种方法1,调台很不方便,还得去窗台;2,BA1404频率不够稳定,时不时得微调;3,费一台机;4,费电;5,....
    这样即使成功了,也不如一根好的室外台天线来得利索方便。

网友B:
可以直接“差转”:室外用个稍微大点的天线接收信号,放大后,通过同轴线缆延长到一个小点的天线到室内即可。 放大器也可以使用成品的FM或CATV放大器,只要室外天线做的增益大,不用放大器也行。

网友:
找一个汽车收音机天线放大器来挂在楼上,把fm信号放大再接到收音机上

网友:
BA1404杂散波太大,不能用于差转,这个没有实用意义的。

网友C:
用APP直接收听网络电台。
考虑将网络电台用立体声调制模块发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PP直接收听网络电台。
考虑将网络电台用立体声调制模块发射出来。

喜欢听的那个台,网络电台里没有。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网络电台听起来,没有传统电台那个“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差转”:室外用个稍微大点的天线接收信号,放大后,通过同轴线缆延长到一个小点的天线到室内即可 ...

想过这种方法,一是室内走线,不美观,二是放大增益不好掌握,放大量高了接收天线与发射天线之间的隔离度不够的话会自激,放大量低了,辐射室内的距离不够。

实在不行的话,最终可能会采用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1,调台很不方便,还得去窗台;2,BA1404频率不够稳定,时不时得微调;3,费一台机;4,费电; ...

室外天线,关键是走线麻烦,不美观,而且收音机不能室内随意移动。

至于前面几个缺点都不是问题,本来就是“闲得慌”,来折腾系列。哈哈。。。

关机是最后验证没有成功。

网友D:
说到底你家的信号差,解决办法:1.是买一个(或自制)高灵敏度的接收机;2.架接室外天线。没别的办法!
你将收音机放到窗边、也是勉强能接收、而且很不稳定。接收都不能稳定,何况你再通过发射就更不会稳定了。而且还增加了很多麻烦。
玩玩可以,但不会实用的。

网友:
用八木天线加同轴加避雷器

网友:
用蓝牙转发

网友:
加条窒外天线用车机听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到底你家的信号差,解决办法:1.是买一个(或自制)高灵敏度的接收机;2.架接室外天线。没别的办法!
你 ...

收音机的灵敏度,已经没有潜力可挖了,试过多款收音机,这个是DSP芯片的,已经没有接收效果再有质的飞跃的收音机了。

现在倾向于,天线加放大,再用同频辐射。天线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收音机的灵敏度,已经没有潜力可挖了,试过多款收音机,这个是DSP芯片的,已经没有接收效果再有质的飞跃 ...

您说的这种情况我没有体验过。我居住天津市区,从没遇到过电台信号差等问题。如果地处偏远地区使用中波接收往往比调频效果更好些,您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这种情况我没有体验过。我居住天津市区,从没遇到过电台信号差等问题。如果地处偏远地区使用中波接 ...

中波更不行了,再好的收音机到这里中波都没戏。一个台也没有。

应该是本来本地的中波都是小功率发射,信号弱,再加上现在城市钢筋水泥丛林的屏蔽衰减,本地几乎成了中波的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道理上说不通,没有接音频线的时候发射器也在发射啊,只不过发射的是没有调制的信号,要影响接收,这 ...

准确的说是发射器音频输入线,一旦碰到收音机耳机插孔外面的地线,信号就受干扰消失,拿开信号就恢复,反复实验皆如此。

网友:
不如做个fm信号放大器?2sc3357之类的高频三极管应该有很好的放大效果吧

网友:
接收电台信号,如同大海捞针,海里啥也没有,能捞到啥呢。装室外天线,提高几个分贝接收灵敏度,如同拿着放大镜去捞针,一般的收音机也就在城市里吆喝,在深山密林里整个哑巴一个,更何况是直线调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