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找不到鼠标指针,烦

楼主(2019-06-24):
经常找不到鼠标指针
烦哪

不仔细,根本看不到

网友:
太不小心了

网友A:
杂牌鼠标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个朋友跟我说也是这个的情况,把我的罗技鼠标拿去试用,就没出现过。

网友B:
这还真没有遇到过。鼠标不一直在手里晃吗,屏上指哪打哪,怎么会找不到?

网友:
找不到就点右键啊,不过光标无故消失就要找找深层原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没有遇到过。鼠标不一直在手里晃吗,屏上指哪打哪,怎么会找不到?

你用几台三十四寸甚至更大显示器的时候就知道怎么会找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杂牌鼠标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个朋友跟我说也是这个的情况,把我的罗技鼠标拿去试用,就没出现过。

罗技 G90 表示也经常找不到,三台 27 寸,两台 4k,一台 2.5k 显示器

网友C:
另外如果经常找不到,可以设置这个,按 Ctrl 键屏幕上就会出现以光标为中心的圆圈,帮你快速找到光标位置

网友D:
9楼正解,楼主可以试着设置一下。
另外,看不到鼠标指针时,可以移动一下鼠标,动起来就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如果经常找不到,可以设置这个,按 Ctrl 键屏幕上就会出现以光标为中心的圆圈,帮你快速找到光标位置
...

可能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9楼正解,楼主可以试着设置一下。
另外,看不到鼠标指针时,可以移动一下鼠标,动起来就好找了。

是的,目前只能采用这个办法。

Windows系统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鼠标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个朋友跟我说也是这个的情况,把我的罗技鼠标拿去试用,就没出现过。

我的品牌电脑,好几个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没有遇到过。鼠标不一直在手里晃吗,屏上指哪打哪,怎么会找不到?

我也是电脑使用了20年,才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几台三十四寸甚至更大显示器的时候就知道怎么会找不到了

即便是小屏幕显示器,问题也是存在的。

好想找微软去反映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几台三十四寸甚至更大显示器的时候就知道怎么会找不到了

也是不能够啊,经常联在电视上的,够大了吧。鼠标往哪儿划,其实心中也是有数的,找不到还真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技 G90 表示也经常找不到,三台 27 寸,两台 4k,一台 2.5k 显示器

组屏的就有可能,几个屏上需要来回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是不能够啊,经常联在电视上的,够大了吧。鼠标往哪儿划,其实心中也是有数的,找不到还真没试过。

我说是几台啊,而且电脑显示器,24 寸就 4k 了,你按这个推算你的电视机分辨率应该多高,再找几台这种电视机接上去看看找不找得到

别告诉我没有,索尼有,10k 的电视机人家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说是几台啊,而且电脑显示器,24 寸就 4k 了,你按这个推算你的电视机分辨率应该多高,再找几台这种电 ...

没能明白您讲的什么, 其实尺寸、分辨率应该没什么关系,鼠标接上该显示还得显示,找不到那是眼神问题。
但楼主反映的不是这个,这鼠标经常消失,这个很少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能明白您讲的什么, 其实尺寸、分辨率应该没什么关系,鼠标接上该显示还得显示,找不到那是眼神问题。
但楼主反映的不是这个,这鼠标经常消失,这个很少见。 ...

我不管怎么看都看不出楼主说的是鼠标光标消失,怎么看都是楼主眼神不好找不到光标在哪

“不仔细根本看不到”,楼主的原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只能采用这个办法。

Windows系统设计有问题

Windows 并非为你一人所设计,它采用的默认方案,无疑是符合大多数人的。

你的问题是眼神不好,经常找不着光标,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换一个醒目的...默认光标并非足够醒目。

Windows 如果不给你换,那么是设计有问题。给你换你不换,是你自己有问题。

找一套色彩绚丽醒目的指针文件

替换系统默认光标

这不很好么

连文字选择这个非常不醒目的都很容易找到

网友:
老眼昏花 老眼昏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管怎么看都看不出楼主说的是鼠标光标消失,怎么看都是楼主眼神不好找不到光标在哪

“不仔细根本 ...

眼神不好?

几乎无法识别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神不好?

几乎无法识别好不?

“几乎无法识”是你不会使用问题,眼神不好就选个系统自带的黑色的特大的图标不就行了?

网友:
指针调特大号,开启显示轨迹,开启ctrl键显示位置,

网友:
苹果系统表示鼠标晃悠几下光标就会自动变大让你更容易看到

不过我觉得楼主这种是因为鼠标断开连接了

网友:
用系统带的反色方案,不管背景颜色是什么,光标总是反色显示;我的也出现光标自动消失,以前没出现过,但是多点击几下就出来了

网友:
排解法慢慢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