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画王TC-33V32HN只显蓝色

楼主(2019-06-24):
声音正常,能蓝色图像,就是少了红,绿色。视放板CRT各极电压正常,B.R.G输入也正常,求教高手指点!

楼主:
上传视放电路作参巧。(tc-29v32hn)
截图大师 Capture 20 - TC-33V32HN电路图 - 豆丁网 -

网友:
显像管备用灯丝找到试试看

网友A:
可能是显像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像管坏了

会不会红,绿枪阴极断了?这现像应该很少见?

网友:
重点查视放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红,绿枪阴极断了?这现像应该很少见?

很有可能是绿色和红色灯丝断了。拔掉管座,给灯丝输入6.3付电压。测量红,绿阴栅极之间电阻,是不是无穷大?如果是就说明显像管坏了

网友:
重点CUT OFF微调电阻,显像管损坏几付无可能,你以为是黑白国产吗?

网友B:
在确定三色三组灯丝完好条件下,分别测试显像管座上RGB阴极电压,正常情况三个电压应接近相等,这三个电压接近情况下而不显示红绿色则显像管坏的可能性大,如三个电压相差较大,测Y1插头上1,2,3点,此三点电压也应近于相等,如果相差过大,需断开这三个点测量大板端的对应电压,如果断开后测的电压相近(相等),则毛病在尾板上,否则毛病在大板上。
此机的尾板电路较为复杂,一般情况,仔细检查尾板上各焊点,重新认真焊接一遍后很有可能解决问题。视放板CRT各极电压正常,B.R.G输入也正常
确认“视放板CRT各极电压正常,B.R.G输入也正常”,只有检查管座与C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确定三色三组灯丝完好条件下,分别测试显像管座上RGB阴极电压,正常情况三个电压应接近相等,这三个电压 ...

确定三色三组灯丝完好全亮,视放板上有几个视放管子脱焊,全焊过,也查殷面管子(在线粗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将R,G,B三个管脚用吸锡器焊开,在B输出端焊一节导线,分别接到R,G的管脚上,如能 ...

明天按你方法试红,绿枪,检查管座与CRT连通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三色三组灯丝完好全亮,视放板上有几个视放管子脱焊,全焊过,也查殷面管子(在线粗测)。

把三色在尾板上的信号(Y1的123脚)脚位与像管的RGB阴极脚位互换试试?这样的操作应能确定故障在尾板上还是大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三色在尾板上的信号(Y1的123脚)脚位与像管的RGB阴极脚位互换试试?这样的操作应能确定故障在尾板上还 ...

你是说y1上123脚信号互掉下来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y1上123脚信号互掉下来判断?

是这个意思,互调后还是只能显示蓝色,说明故障在尾板上;互调后黑屏不能显示颜色,则故障在色处理电路。供参考。

网友:
楼上是高手,按这方法先判断是在尾板还是大板的问题,将范围缩小。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蓝色视放管焊掉或者把蓝色视放管集电极通往显像管阴极的电阻焊开一个脚,开机看看是什么颜色不就知道是不是显像管坏了!

网友:
伴有回扫线,蓝色(B)的视放管被击穿(包括软击穿或严重漏电)。视放管在尾板上面。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经用正常蓝枪视放接去红枪,无光,接绿枪很弱光,再掉红,绿枪去测试各枪也是这情况,得出显像管蓝枪正常,绿枪弱,红枪无光,显然显像管问题,大家认为是吗?

网友:
三色三枪的比例不同,这样交换不能说明问题,判断显像管问题需要慎重。还是测试一下蓝抢的视放管(高反压)再说吧。

楼主:
测试过程:

楼主:
大家参考下:跟据这样测试是否能正明显像管有问题?

网友:
这点问题啰啰嗦嗦这些天,实在看不下去了。告诉你简单的办法,找一根导线一端接在显像管外壳的扁编织线上(也就是接地)在通电的情况下用这根导线的另一头分别快速的碰显像管尾板上的R,G,B,的阴极,哪个没有反应就是那个极坏了,正常情况下比如去碰红R极,会有满屏极亮的红色带回扫线的光栅。

网友:
应该是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
没有示波器吗?用示波器看一下,一目了然了

网友(2019-08-05):
重点检查管座视放板,是不是其它两个视放管截止了?

楼主:
三个视放全试过,全断开,续个视放管单独输出各三个枪阴极,得出一样结果,只有蓝枪正常一丨一丨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