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想绕个中周

楼主(2019-06-24):
我利用减速电机,加个夹头,做了个绕线机,就是还需要手拉着线,否则绕得太松了,请大家给出出主意,有什么好方法,让它自动绕,谢谢!!!

网友A:
批量生产可以考虑;,最简单的夹线可参考缝纫机绕底线.只要弹簧线夹足够远,是可以绕整齐的(省去排线机构).不过还要加计数器并自动控制电机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生产可以考虑;,最简单的夹线可参考缝纫机绕底线.只要弹簧线夹足够远,是可以绕整齐的(省去排线机构).不 ...

谢谢指点,看来比较复杂,不折腾了。

网友:
用单片机就行我觉得,参考日本磁带机的自动停止功能思路,再加个数码管计数器,应该能打造一个智能绕线机

网友B:
这种做法电机和减速器的力矩很大,对于直径小于0.4的漆包线,没有力矩控制装置一不小心就会断线,绕中周,0.08-0.15直径的漆包线、就那么150圈还是手绕好。

网友:
手绕又快又好,根本用不着什么绕线机,忒麻烦...

网友:
电机换成摇把,手摇计数,手动排线一举两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法电机和减速器的力矩很大,对于直径小于0.4的漆包线,没有力矩控制装置一不小心就会断线,绕中周,0 ...

很久以前帮朋友做过绕0.08漆包线的机器(绕无线信息钮的线圈)。一个线圈大约300多圈,启动——匀加速——高速(最高速度大约300转/分左右)——匀减速——停车。绕一个线圈大约10秒左右。单片机控制的,圈数准确、加减速平稳、停车精准。从没断过线。用的是QAN自粘自焊型漆包线(醇溶),无骨架脱胎线圈,模具是用聚四氟乙烯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帮朋友做过绕0.08漆包线的机器(绕无线信息钮的线圈)。一个线圈大约300多圈,启动——匀加速 ...

谢谢,看来我的想法还是可行的,排线又怎么能做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我的想法还是可行的,排线又怎么能做到呢?

我那次做的是手动排线,自动排线的话,排线电机一般用步进电机。

网友C:
绕细线速度高不可怕,关键是要做到加减速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细线速度高不可怕,关键是要做到加减速柔和。

谢谢指点!我自觉没有那个水平,做不出这样的设备,只能老老实实地手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自觉没有那个水平,做不出这样的设备,只能老老实实地手绕了。

没几圈,还是手摇靠谱,大脑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