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电动车控制器简单改造带动电水泵?

楼主(2019-06-24):
农村一些地方没有电源,单相2KW的电泵不能用,但是几乎家家都有电动车,能不能把控制器简单改造一下变成逆变器输出220v供水泵,有成品的48v逆变器,感觉可靠性要差一些。

网友:
潜水泵就有专门的电动车电瓶配套的,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只不过,6020的电瓶也抽不了多久,电动三轮车,他们充满后,再加太阳能板,能够抽水八小时以上,不过不能和2KW的水泵的水量相比了,抽水浇菜还是不错的。一般的是350W以下吧。

网友A:
既然要利用电动车的力量抽水 就不能在电力上想办法,改一下水泵加个皮带轮子,电动车也加个皮带轮 直接抽水是可行的,只有这样效率才是最高,转动手柄控制水量大小,哈哈!有意思!

网友:
水量要求不大的话直接用低压水泵,电能转换效率太低了,直接利用才效率才高、、

网友:
用汽油柴油机抽水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利用电动车的力量抽水 就不能在电力上想办法,改一下水泵加个皮带轮子,电动车也加个皮带轮 直接抽水 ...

看地方,北方特别是华北地下水用的很厉害,地下水位普遍在300~600米,如果几十米深就算是很浅的了,这种情况只能用潜水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地方,北方特别是华北地下水用的很厉害,地下水位普遍在300~600米,如果几十米深就算是很浅的了,这种 ...

我就是东北的地下水位很少超过10米深的,正常在6-8米左右,农村基本上家家打井俗称“打洋井”,家庭用的自吸泵完全没问题。300-600米可能是在山顶上打井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