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根德收音机中周磁芯

楼主(2019-06-24):
前几年拆卖过一台根德音乐男孩,剩下一块中低放板没有出掉,今天无意中找到,接上高频头和飞乐1651喇叭,德机的蓬蓬声不绝于耳,所以决定利用起来,但是发现有2个磁芯不见了,卡尺测量直径在3.6mm,找遍淘宝和闲鱼也没有这种磁芯卖,现在我有种想法,可不可以利用粗点磁芯用板牙慢慢功小,或者有其它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同时也向坛友求购合适的磁芯

网友A:
是0.36MM的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0.36MM的磁芯?

3.6mm的,打错了

网友:
铁氧体材料脆而硬。不可能攻丝。可以找合适的尼龙螺丝下端钻个小孔,插入一根细磁棒,用环氧树脂粘牢。无螺纹的细磁棒偶尔有卖的。工厂做法是烧制小磁棒后。装进注塑机注一个有螺纹和螺丝刀口塑料帽出来,便于调节。

网友:
废匈牙利电视机上有这种磁芯

网友:
中周套件155型,可以代用,淘宝上多得很。

网友:
磁芯粗了,砂纸可以慢慢的磨细。
但是仅限于,略微粗一点点的,太粗鲁,你磨细了。磁芯的丝扣也磨完了。

别的方法,可能会破碎。

网友B:
就这这个贴,我想问一下大家,德机的“蓬蓬”声,为何而来。

我们能DIY出这种蓬蓬声的收音机吗?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帮助,按提供的信息先买来155中周磁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这个贴,我想问一下大家,德机的“蓬蓬”声,为何而来。

我们能DIY出这种蓬蓬声的收音机吗?

前有几年好像是本坛,还是另外的论坛中有过分析德机的蓬蓬声。原因记得好像有这几点吧,1:德国收音机做工扎实、元器件优良。2:电路设计合理,电路设计沿袭了德国数学家和音乐家的理念,有较高的灵敏度和选择性。3:音调控制部分使用了大量 的阻容元件,可以得心应手的控制音频曲线并制造出各种声音特征,通过调制音频的某一个频段曲线而制造出美妙的音乐。我使用飞乐1651喇叭晚上停央台的《千里共良宵》,姚科那极富磁性的嗓音思思扣人心弦,简直是享受,蓬蓬声比一般的收音机简直是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这个贴,我想问一下大家,德机的“蓬蓬”声,为何而来。

我们能DIY出这种蓬蓬声的收音机吗?

不光是德机,好多国产机和DIY机器都能出“蓬蓬”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