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BG-3E高频Q表的问题

楼主(2019-06-25):
      手里有个爱义QBG-3E高频Q表,开机显示都正常,但是9  0  .

三个功能全部失效,按键的时候,内部蜂鸣器有响应,正常的时候第三排右侧会有相应的显示,这个没有显示。
哪位老师手里有这种仪表的,指导一下。
       目前,这个表是可以执行自动频率搜索,自动找出谐振点,在第二排右侧显示出被测电感值和相应的的Q值,
频率设定也是正常的。唯独9  0  .   这三个按键的特定功能全部无效。
在这三个按键在进行频率设定的时候是正常使用的。  但当单独调用响应的功能的时候,就只有蜂鸣器的声音,屏幕上并没有响应功能显示出来。
      有知道原因的老师指导下!

网友:
有图的话请帖出来好有个参考。

楼主:
哪位老师手里有这种Q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