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优质小功率混合功放

楼主(2019-06-25):
平时收听新闻节目不需要多大的功率,也不需要多高的指标,只要听感好就行。据此推荐《无线电》1980.3期的电路,不失真功率2W。双三极管推挽据对配对。

网友A:
如果前面是6G2,输入牛怎么绕?

网友:
B2绕10000多圈,恐怕绕不下。

网友:
这种小功率混合功放, 实际就象功率接续器.

网友:
这电路是前石后胆,晶体管为低压、阻抗低,绕制输入变压器应该不难。

网友:
胆石结合的玩意,

网友:
支持楼主实验一下

网友:
拆过一个早期电子管输入变压器,很一般的那种,舌宽12mm,片子厚而不断。初级大约3500匝次级2*12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前面是6G2,输入牛怎么绕?

可以参照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前面是6G2,输入牛怎么绕?

6G2是个高μ管,内阻很高,如果用牛推,还是选低阻的中μ管或高互导管比较好,降低推动变压器的难度,比如也用6N1,大管的6N7P,6N8P,或者更好的6J9接三,6C3,6C4,外国有专用的变压器耦合用电子管,常见的有苏联的6Г1,欧米的6R7,6BF6,以及很多古典管如27号,56号,101D等

网友:
混合式 收音机的末级推挽功放,频响与失真有待测试。

网友:
这个就不一样了,与一楼的音质成天壤之别,又极省电,是小家庭,外出打工一族不二之选

网友:
做一台6N6推挽就挺好,前面6N2一边放大另一半做屏阴分割倒相

网友B:
采用10v/380的小型变压器(10w以下)做输入变压器。10V做初级,采用2822做前级,推动10V端。380V做次级,采用4.7k电阻*2串联分压供6N1或6N6推挽。由于输入变压器与推挽输出变压器,可以起到隔离作用。这样电子管推挽部分可用市电供电,接地悬浮。这样机子体积小、重量轻。电源采用两个独立组的6V即可。一组整流供2822使用,一组做电子管灯丝供电。

网友:
这个设计实用性不大,多用了输入变压器,还不如全胆省事。

网友:
双三极管用于乙2(有栅流)类推挽放大是最有效率的功率放大方式,经典的管子是6N7P。
低μ双三极管,例如6N1,6N6,6N15都可以用于这种电路。大功率的是经典的FU-5。
推动级需要低的输出阻抗,防止突然出现的栅流造成失真。0V栅偏压的管子,如6N7P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个问题。
6N1的屏耗做出来这种推挽电路有4-6瓦的输出功率,总耗电比6P1单端要小不少。所以双三极管的屏耗都很低。因为他们是为乙类而生。(甲类放大屏耗是输出功率的2倍,乙类单管大概是输出功率的1/2)

网友:
这个鸡鸡,值得探讨、研究。这是一个好方法。上世纪70年代河南就出过前石后胆的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看到变压器耦合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10v/380的小型变压器(10w以下)做输入变压器。10V做初级,采用2822做前级,推动10V端。380V做次级,采 ...

这方法极优 体积小重量轻。 材料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