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9-06-25):
收音机的调到毎个FM台,都是两侧声音正常,调正反而失真。不知啥问题?指教。

网友:
本振或者中频失谐了吧

网友:
重新通调。。。。

网友:
传统FM  收音机最后两只中周(好像是粉色和蓝色)是用作鍳频,也就是解调制的,并不是调整至谐振于10. 7MC

楼主:
本人菜鸟,摸索下。谢谢几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