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倒向电路求教

楼主(2019-06-25):
网上收集到一款低音炮前置电路,电路结构不错,但其中的倒向电路是用电位器调向位,看了半天没看懂原理,求坛中能看懂此倒向电路的看看电路对不对,可不可以实现向位调 整,当然能简述一下原理就更好了,在此谢过!顺便贴上此前做的低音前级,40--225HZ可调!

红圈中的倒向电路是否正确,求教!

红圈中的倒向电路是否正确,求教!

网友(2019-08-03):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相位,但一般都不怎么用这个功能,只有两个以上的低音炮才会用到,怕两个声音相抵消。
所以只用单个 ...

也许不能这么说,因在汽车里,主音喇叭都装在车门上,低音炮大部分放在车尾箱,小部分放座位底,声场关系

并不象家里大厅那么简单,这样无论把低音炮放0度或倒接喇叭线成180度,车主都不满意,只好用这个电路,

来应付车主;你自己调个够吧

网友B(2019-06-25):
这部分是高通滤波器吧,与前面的低通滤波器一起组成带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是高通滤波器吧,与前面的低通滤波器一起组成带通滤波器。

C13取值有错误,原图是2.2U,原图如下,计算过如果是高通滤波的话取电容取值好像有问题且R7好像多余了,实在是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R7能让滚滚降斜率变缓,如,由原来-12dB/oct,变为-6dB/oct;

那如图是倒向还是高通电路了?如果是高通则10U和2.2U的取值完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对;以10u、10K计算,转折频率只有几赫兹,二阶滤波器有相移180度特性,这个是反相电路:

有R ...

谢谢你的回复,那如图电路,调整图中20K的电位器能实现相位0--180度的调整吗

网友A(2019-08-03):
可以调相位,但一般都不怎么用这个功能,只有两个以上的低音炮才会用到,怕两个声音相抵消。
所以只用单个低音炮可以不用加,而且也没有相应的仪器来测试相位差。

网友:
是倒相,不是倒向。
人耳对相位的变化(失真)听觉非常迟钝(低频相对于高频敏感些),调整相位纯属多余,仅为满足心理作用,音乐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不需要在静态下去体验相位变化带来的什么感受的。至于说语言信号就更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