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换47型万用表电池

楼主(2019-06-25):
代换47型万用表电池,很简单,47型表用的1-1K档是1.5V2号电池供电,有的时候敢上手里没有,这时可以把3节5号电池 “品” 字形并联完全可以装进原来的电池舱,使用寿命非常长!知道者略过!

补充内容 (2019-6-30 23:25):
看25楼的图片!

网友:
好方法,赞一个!

网友A:
是个应急的好办法,最好还是改成全锂电 充一次管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应急的好办法,最好还是改成全锂电 充一次管半年

3节5号电池并联正常使用一年没问题!

网友:
一节就可以。
用一年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个应急的好办法,最好还是改成全锂电 充一次管半年

锂电不能用在X1~X1K档位。

网友B:
我见过用47表的朋友,全是用一节5号代用的,无一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用47表的朋友,全是用一节5号代用的,无一例外。

一节5号完全可以代用但是 一旦万用表稍许震动 电池就会接触不好,用三节品字型并联也是因为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锂电不能用在X1~X1K档位。

有一种锂电池叫铁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锂电池叫铁锂电池。

na shi 3V de ,47biao  yong de shi 1.5V de .

网友:
刚才不能打汉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节5号完全可以代用但是 一旦万用表稍许震动 电池就会接触不好,用三节品字型并联也是因为这个!

yong zhi quan shang ji ke .

huo zhe, mai yi ge  "zhuan huan tong" . tao bao shang hen du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锂电池叫铁锂电池。

电压不对,47表用1.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节5号完全可以代用但是 一旦万用表稍许震动 电池就会接触不好,用三节品字型并联也是因为这个!

用ZHI卷上即可。

或买一个“转换桶”(5号转2号),淘宝上才不过1-2元。https://www.1688.com/chanpin/-35 ... D8D7AABBBBCDB2.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3V的。47表用1.5V的。
并且铁锂电池也不能充电。

谢谢提醒,久不用机械表都忘记使用多少电池电压了

铁锂电池也是充电电池,电压3.2V,比手机电池寿命长多了,好的有2000次循环以上。

我电动车使用铁锂电池,几年了电池容量一点不减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久不用机械表都忘记使用多少电池电压了

铁锂电池也是充电电池,电压3.2V,比手 ...

谢谢 铁锂电池也是充电电池

我去改了一下。

有一种一次性的锂电池,电压3V的,叫什么来?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铁锂电池也是充电电池

我去改了一下。

电脑主板用的那种3V的一次电池,好像也是锂电池。

网友D:
用5号一节电池,用泡沫塑料做上下两个支架,各用2号电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号一节电池,用泡沫塑料做上下两个支架,各用2号电池一样。

哦!你干脆换个电池舱算了,那么麻烦为什么就是不用三节电池并联呢?三节电池很贵吗?而且还能增加表的使用时长?你说呢?

楼主:
各抒己见,各有所长!

网友B:
三节5号电池并联,正端是怎么接触到导电触点的?
楼主的47电表是那个厂的什么年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节5号电池并联,正端是怎么接触到导电触点的?
楼主的47电表是那个厂的什么年代的?

正极三角形锡焊接,负极也是锡焊!你在装里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补几张图片!大家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原来如此——您的表是NANKING47 ,使用15V电池的。可以装得下。

大多数NANJING47表 由于是使用9V电池的,电池槽长度方向没有余量,本就很紧,如果5号电池两端加上焊锡,长度变长,是装不进去的。或者装了5号电池就无法装进9V电池了。

不过 奇怪,您的NANKING47,电池槽是安装15V电池的,然而表盘却是15欧的中间直?

网友:
还有其他牌号的47表(如天宇、科華等),电池槽长度方向也是很紧很紧的

网友:
现在卖的47表,直接就配了5号转2号的转接桶,装上就用,不需要三节并联。

网友E:
楼主的万用表是"NANKING" 我的常识是这个商标是82年.83年 南京47型表的标识.它的中心阻值应该是22欧.提手是铁的.电池是用 1.5V 15V 这个表有点奇怪.
再一个就是武汉电子市场 2号电池随便买. 所以没了楼主这种动力和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万用表是"NANKING" 我的常识是这个商标是82年.83年 南京47型表的标识.它的中心阻值应该是22欧.提手是 ...

你要是在2号电池的生产厂上班就更别说了!你厉害!

网友F(2019-08-02):
引用 楼主:
你要是在2号电池的生产厂上班就更别说了!你厉害!

感觉焊接太麻烦了、而且电池焊接时受热也不好。我是用PPR自来水管截取45mm一小段、直接套在5号电池上使用、已经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焊接太麻烦了、而且电池焊接时受热也不好。我是用PPR自来水管截取45mm一小段、直接套在5号电池上使用 ...

很好的办法

网友(2020-09-26):
我的万能表用的是一块9v层叠电池加一节五号电池,要用两种电池,感觉很奇怪

网友G(2021-01-10):
引用 网友F:
感觉焊接太麻烦了、而且电池焊接时受热也不好。我是用PPR自来水管截取45mm一小段、直接套在5号电池上使用 ...

这种方法我N年前就使用了。PVC管的内径比电池略微大了一点点,我是用牙签把它塞紧的。

网友:
一年换一次电池,换完再吃一年灰

楼主:
一年前的帖子还很火!

网友:
牛人也,群里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方法我N年前就使用了。PVC管的内径比电池略微大了一点点,我是用牙签把它塞紧的。

我是用的空调管子的保温管,内径外径都合适

网友:
每次用指针万用表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什么年代了 还用针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极三角形锡焊接,负极也是锡焊!你在装里试试就知道了!

造个支架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2021-02-28):
引用 网友H:
15v电池如何解决?

某宝有售!!

网友(2021-04-26):
感谢分享好方法

网友(2021-06-05):
我就想看看图片,你却让我上25楼,这下累坏了,楼主连水也不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