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电感测量表最大量程如何测

楼主(2019-06-25):
电感测量表的最大测量范围是20H,但需要测量30H的电感,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如果有3个差不多的可以两两并联测试,然后解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3个差不多的可以两两并联测试,然后解方程,,,,

只能知道超过20H,到底20几不知道。还有如何解决方程。

网友:
并联一个已知的电感,再以测量值算出未知电感。

网友:
找个已知小于20uh的,单测一下再和待测的一起测一下,然后还是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知道超过20H,到底20几不知道。还有如何解决方程。

如果有二个相同的就并联测量,测出来的量乘2就是。

网友:
一般可用一个圆盘交调压器配合交流电流电压表解决,调压器后串联接入电流表和电感,调整调压器使电流为3.2毫安,电感两端的电压即代表电感量,如果电感两端的电压是1v,那么电感量就近似为1H,如果电压为30v,电感量就近似为30H

3.2毫安是个约数,理论应该是3.18毫安,或者根据实际测量误差修正,如果电感的直流电阻偏大,此法会带来一定的误差,电阻越大误差越大

网友:
用一个4.7K的电阻串被测电感,接在输出为6~20V的电源变压器次级,分别测量电阻和电感两端的电压,用感抗公式可计算出电感量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