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电压变换电路,为何修不好

楼主(2019-06-25):
这个电压振荡管我用13001装上去烧毁了,到底该用啥型号管?求高手指教

网友A:
看看13001管脚是否弄反了!13001有两种管脚排列:ECB和B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13001管脚是否弄反了!13001有两种管脚排列:ECB和BCE.

原机的管子也用着冒烟烧了,我用13001装上也是发热,不知道用管对不对,头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机的管子也用着冒烟烧了,我用13001装上也是发热,不知道用管对不对,头晕

不行就换一只13003试试。13003也有92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换一只13003试试。13003也有92封装的。

已近加大,就这么点元件就是不行?右边是原机用管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13001管脚是否弄反了!13001有两种管脚排列:ECB和BCE.

图纸标注基极是-1.6V,我量下来是+0.7V,原机是2SD973管

网友B:
图纸标注基极是-1.6V,我量下来是+0.7V ------ 基极-1.6V是正常振荡状态,+0.7V 管子会过热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标注基极是-1.6V,我量下来是+0.7V ------ 基极-1.6V是正常振荡状态,+0.7V 管子会过热损坏的

就是坏了啊,换上新的电压出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坏了啊,换上新的电压出不来

对照图纸检查,找哪个零件坏了。换新后再换三极管试

网友:
有元件有故障造成烧管的吧,看了你的电路图发现少了稳压环路

网友:
TR7501 是个什么?变压器吗?

网友:
这种小功率电源一烧电源管,极有可能引起开关变压器过流,烧坏初级(或局部短路),因线径小匝数不多击穿大电流,变压坏了保险管才断,! 见过很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激开关电源是一个振荡电路,正反馈信号经过电容加到开关三极管,因此反馈信号正半周和负半周流过的总 ...

你说的元件我试换了,还是有+压,变压器我打开看了是好的,就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元件我试换了,还是有+压,变压器我打开看了是好的,就是不行啊

查D7526和D7523\D7524,如果击穿短路,则不能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激开关电源是一个振荡电路,正反馈信号经过电容加到开关三极管,因此反馈信号正半周和负半周流过的总 ...

老师你好,我把D24二极管拿下来,基极有负压灯丝亮了,可见是-30V电路整流管或稳压管坏了,但是不知道是啥规格MA185,MA4300H

网友D:
这种电源对开关管要求较高。要用高放大倍数低压降的管子。用常见的D882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我把D24二极管拿下来,基极有负压灯丝亮了,可见是-30V电路整流管或稳压管坏了,但是不知道是啥 ...

整流管用个IN4007临时代用,稳压管,看看完整电路,看看需要多少伏的,或12V的稳压管试试,这个电源,就指望这个东西稳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对开关管要求较高。要用高放大倍数低压降的管子。用常见的D882试试。

我用了13003,开机一个多小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流管用个IN4007临时代用,稳压管,看看完整电路,看看需要多少伏的,或12V的稳压管试试,这个电源,就 ...

换了个和4148差不多大的,稳压管没坏,开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