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河田电源图纸

楼主(2019-06-25):
我的电脑原来使用的是东莞金河田实业有限公司出产的劲霸ATX-S3008(标准版)电源,属传奇(2.31版)开关电源。有病后一直弃之不用,近来闲着,想修复它,以便不时之用。现想请教行内大师,提供该机的电源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这种开关电源都比较好修,待机电源和主电源分开的,先看+5VSB和12V待机电源,也就是先给TL494供上电再说。如果都有的话换片494看能不能好,不能好在检查功率管有没有烧,输出快速管有没有烧。

网友:
市面上的电脑用开关电源基本结构就是哪几种自己网上查查,就能找到相似的,参考就行。
其实像金河田这种正规一些的电源,大面积损坏元器件的时候很少,绝大部分出在辅助电源、TL494驱动输出、滤波电容这三个地方。
先目测更换漏液鼓包等损坏的电解电容,修辅助电源,只给TL494供电修控制电路,几点下来如还不能修复,就认认真真慢慢来呗。貌似以现在新品的价格不值得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