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d26-v表

楼主(2019-06-25):
这个表很大,分150 300 600档,上交直流电都有指示,不懂这个,有明白的师傅,科普一下吗

网友A:
就是几百是几百量程,表盘子X系数=读数

里面你可以拆开看看,挺精密的一个玩意。精度也很好,就是内阻不很高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几百是几百量程,表盘子X系数=读数

里面你可以拆开看看,挺精密的一个玩意。精度也很好,就是内阻不 ...

打封泥了,84年的,是有些老了,不知有没有超差

网友:
电磁式仪表可直接用于交、直流测量,但精确度低。
但这个表好像是 0.5 级的

网友:
这种仪表头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