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密封胶是什么胶

楼主(2019-06-25):
大家都知道,显像管屏体部分和椎体部分是两种不同的玻璃,是用一种特殊胶合剂链接在一起的,靠近防爆圈那里就可以看到,这种胶合剂特别牢固,特别耐老化且硬度特别高,我们做维修的很需要这种性质的胶,想知道这个胶是什么胶,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这才发现是粘合的

网友:
可能是无影胶

网友:
应该不是胶吧,就是玻璃熔接的,有什么胶这么牢靠啊

网友:
低熔点玻璃。

网友:
也跟着涨点姿势!

网友:
长芝士了!可惜现在生产显像管的厂子不多见了。

网友:
没有注意,是胶粘的话那这个胶质量真好。

网友A:
显像管的电子枪和屏幕是一个整体,和电子管一样啊,只是形状功能问题。

网友:
这是低温玻璃,高铅材料。软化点600度以内

网友:
wlkc!才知道是胶起来的!

网友:
显像管要抽真空的.也不能漏气.如果是胶的话.那真不简单.

网友(2019-07-31):
长知识了,我拆了那么多也没发现是胶粘的。

网友:
修了一辈子电视没发现用胶粘的显像管

网友:
不是胶水!记得好像叫电封离的方式融化二部分,成为一体。

网友:
确实不是胶水。是一种很细的石英砂浆经过高温溶合的。在河南安阳玻璃能买到,估计就算你买到也用不来。

网友(2019-09-09):
502万能胶

网友:
我单位之前生产显像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像管的电子枪和屏幕是一个整体,和电子管一样啊,只是形状功能问题。

显像管应该是胶粘的,至于是什么胶不知道,
显像管边上是有痕迹的
感觉像音响上的荧光显示屏那种粘接方式
彩色显像管有个大网,不粘接,可能不好放进去吧

网友:
显像管密封硅橡胶是单组份、不流淌型膏状、脱酮肟型室温硫化硅橡胶。是通过空气中的水份发生缩合反应放出低分子引起交联固化,而硫化成高性能弹性体。具有卓越的抗冷热交变性能、耐老化性能和电绝缘性能

网友:
绝对不是胶粘而是表面玻璃烧熔后粘到一起的,包括电子枪也是这样烧焊上去的。

网友:
这问的,都没办法说了,还真没发现用胶粘的……

网友(2020-10-28):
的确是,是低熔点玻璃。

网友:
材料是低熔点玻璃

网友:
难道是UV胶吗?透明的,紫外线射凝固

网友(2021-11-16):
确实是像玻璃融化的

网友:
你看着像胶水,你砸一个就知道了,粘接部分是玻璃成分

网友:
应该是一种光敏胶  就好像镜头镜片有的也是胶合的

网友:
哪里的话?没看过玻璃工厂如何拼接的,才会这样认为。几块不同玻璃,通过加热熔融又不难。

网友:
我在电子局那会和市电视机厂的供应科人员,去过安阳显像管厂,屏面和喇叭状部分是熔接的,电子枪也是单独部分和管径,也是熔接完成,真不知道楼主怎么就想到是用胶粘的,废品站显像管有的是,买也好要也好,砸开看看。

网友:
印象中好像可视对讲系统室内机所用的小型CRT显示屏前面平面部分与后面涂层锥体之间是胶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