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个微波炉变压器

楼主(2019-06-25):
     我有个旧微波炉变压器,想弄个点焊机玩玩,这个名牌看不太懂不知道是多少瓦的,全重4公斤。

       变压器体积95*80*70毫米,初级铝线圈1.62欧姆;次级铜线圈拆了足足1斤。
把旁路磁通硅钢片去掉,增加功率增加次级空间,开始使用手头有的0.49漆包线绕,还不到16平方就绕不下了,白白栽剪了1斤的漆包线。
后来用国标4平方铜线去皮绕,10线总40平方并绕,硬邦邦的,难难绕,手还疼痛着。

      次级绕了4匝,通电,初级237V,次级4.08V,空载电流8.3A,空载功率跟着发热从150W升到200W。把电压调到220V测量空载电流5A说明没匝间短路电流还正常。

      测量短路电流,这个操作有点过急了用插、拔插头接通、断电,断电不及时(4秒左右)导致线圈过热铜色都发黑了。

      看看过热前后铜线的对比

     后来在变压器边放个1P空开通断测试,初、次级线圈都秒烫,每次2、3秒就得断电,电风扇吹几分钟才冷下来。

     初级电流36A,电压从337V降到215V。次级电流超过2000A,刚开始大表超量程无显示,显示时线圈发热电流已降了部分,小表虽然超量程但显示正常。

  交换一下位置,见大超量程的小表误差也不算太大,第二次测量变压器还没完全冷却。

用2000A电流,次级导线40平方1.5米长70°时电阻0.77豪欧计算,次级回路发热功率3000W。初级36A1.62欧姆发热功率2000W。5000W的发热不秒烫才不正常。

网友:
仔细看铜线变色了,过流的结果!

网友A:
初级空载电流为啥那么大,一般微波炉磁饱和变压器正常的空载电流3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空载电流为啥那么大,一般微波炉磁饱和变压器正常的空载电流3安左右

微波炉变压器额定电压下空载电流我没见4.5A以下的,230V电流会飘到6A以上。

近些年产的微波炉变压器可能要适应240V会加多点匝数有可能就3A。

网友B:
铜线变色了,过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线变色了,过流的结果

短路测试当然大大过流,只是时间把握不好过热了。

网友(2019-12-02):
这个需要比较强的动手能力和电路知识

网友C(2022-11-06):
       这是个有干货的帖子,虽然没有精细的手工,数据却很详实,再给出一下变压器铁芯截面就更完善了。 这变压器看起来做点焊机功率是足够的。现在劣质货多,许多网友拿了严重缩水的变压器,费了好多气力,做的很精美,但是做出来效果不好,严重打击了积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有干货的帖子,虽然没有精细的手工,数据却很详实,再给出一下变压器铁芯截面就更完善了。 这 ...

我用一个5千瓦的调压器环牛绕了几圈90平的铝线,点焊效果不行,短路的时候,市电显示6。5千瓦。

网友:
今天从好的格兰仕微波炉里拆出变压器, 长105 厚70高80 ,测电压输出2100V 空载电流4A 空载70多W,老婆非要把微波炉卖给收破烂的 没辙拆了吧。这个变压器做点焊机到底行不行

网友D:
……初级237V,次级4.08V,空载电流8.3A,空载功率跟着发热从150W升到200W……
感觉损耗过大了,这大部分应该属铁芯涡流损耗,空载时变压器铁芯烫得快么?

……初级电流36A,电压从337V降到215V……
这个337V是237V写错么?

之前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了点焊机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0794  做微波炉点焊机,接触器精确定时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3608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重新做电路板
还未实测过电流。待有空准备买个大功率mΩ检流电阻来试验,并比较钳形表测量大电流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级237V,次级4.08V,空载电流8.3A,空载功率跟着发热从150W升到200W……
感觉损耗过大了,这大部分 ...

是打字错了。是237V。

我这变压器还在床底吃灰,没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