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D322-1,移花接木,加装中波长磁棒天线,背景极静。

楼主(2019-06-25):
原机器短波好,中波外干扰杂音大,考虑原中波线圈问题。

原机器短波好,中波外干扰杂音大,考虑原中波线圈问题。

中波天线线圈一端焊开(不拆,可复原)。

中波天线线圈一端焊开(不拆,可复原)。

选与本机可变电容适配的中波线圈,拆除次级线圈。

选与本机可变电容适配的中波线圈,拆除次级线圈。

纯铝空开导轨做支架,底部弯折利于固定。

纯铝空开导轨做支架,底部弯折利于固定。

磁棒约20cm长,提高选择性,线圈在两端时声音最洪亮,尽可能远离喇叭和变压器。

磁棒约20cm长,提高选择性,线圈在两端时声音最洪亮,尽可能远离喇叭和变压器。

多孔支架用借助原底盘螺丝固定好,塑料部件减震。

多孔支架用借助原底盘螺丝固定好,塑料部件减震。

不用外加天地线,调谐指示暗区很窄,背景非常静,人声音质非常饱满。

不用外加天地线,调谐指示暗区很窄,背景非常静,人声音质非常饱满。

网友:
海燕D322机箱应该算是民用级里偏大的了,但吧想想而已
个人感觉椭圆喇叭横置似乎不大舒服,苦于没时间少空间
换个输出,功率分频加高音组合,搞落地体会一下砰砰声

网友A:
很好奇你是怎么调整方向的,难道是抱着戏匣子在地上转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你是怎么调整方向的,难道是抱着戏匣子在地上转圈吗?

不必苛求。 国内商品机也是固定磁棒比旋转磁棒多的。

网友B:
我想知道参数怎么计算的。。。就是绕多少圈。。。。

网友:
简便可行.值得点赞!!!

网友:
这机芯比较大
DIY很有空间
加磁棒后收台会明显增多
再加个中放的话
灵敏度基本和晶体管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参数怎么计算的。。。就是绕多少圈。。。。

未计算,整体采用365P拆机天线,接入本机看电台频率读数与原来一致,就可采用。坛友介绍,常规下圈数在80±5之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计算,整体采用365P拆机天线,接入本机看电台频率读数与原来一致,就可采用。坛友介绍,常规下圈数在80 ...

超外差式收音机,接收电台频率由本地振荡频率决定。如果没有输入回路,一般可以同时收到两个频率的电台讯号(如果这两个频率同时都有电台在广播),分别是本地振荡器频率+中频频率和本地振荡频率-中频频率。输入回路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排除掉其中一个不想要的镜像频率。

输入回路轻微失谐,要接收的电台频率并不大变。即使更换磁棒天线后,频率读数仍然与原先一致,仍然要按照超外差收音机的通用调试方法,重新调整跟踪。低端调整磁棒线圈位置,令600-700kHz间一个电台声音最响。高端调整补偿电容,令1300-1400kHz间另一个电台声音最响。

你用的线圈多半是半导体收音机270p可变电容配套的磁棒线圈。如果线圈与可变电容配套合适,统调又得当。调整好以后,线圈中心应该在磁棒全长左右两个四等分点附近。这时Q较高140-160mm长磁棒,配460p可变电容,0.07*21股丝漆包线单段密绕约45圈,配360p可变电容,0.07*21股丝漆包线单段密绕约55圈,分两根线圈管,四段绕,每段15圈,两段之间隔开5-6mm。80圈这个圈数显然多得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你是怎么调整方向的,难道是抱着戏匣子在地上转圈吗?

在现代的钢筋水泥建筑中,磁棒天线方向一般无需调整。收音机放到窗口附近,磁棒与窗口平行,收台效果已经很好。

网友:
移花接木好主张
输出换换应更好
手抄图纸很用心

网友:
这是一个好方法,接收中波没有干扰就行了。

网友:
我尝试过用6P14的管子接成三级管接法,代换6P1功放管,音质大有改善,考虑保持原机的风格,又改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你是怎么调整方向的,难道是抱着戏匣子在地上转圈吗?

很多台式机也是固定磁棒的,其实自己用,调节好一个方向就可以接收到很多电台。磁棒真的很好,我地不用磁棒,根本收不到电台,一片噪声

网友(2023-06-29):
等磁棒到手 照此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