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恢复双显示。

楼主(2019-06-25):
使用一台14“ 笔记本,并外加一个显示器,双屏显示。使用的是XP系统。
不知道什么原因或动了那儿,现在变成主显示器(笔记本上)不显示了,
外接显示器有显示,可以上网,但打字的  字符跟随 原设置显示在主显示器上的,现在不显示了,打字很不便。
原设置文件夹、文档、图片是显示在主显示器的,现在不能用了。
关机也要靠按电源键关机。

好不容易打出上述句子,

请问,如何恢复。

楼主:
能进入“控制面板”——“显示”,但按“显示”出来的页面上,按“设置”,无效。

楼主:
主显示器在启动过程中会亮一会儿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因为我经常用笔记本连接投影仪。主要原因就是XP 系统下的双显有问题,也就是在XP 系统,只能用复制模式,不能用扩展模式,一旦扩展模式出现问题无法恢复,只能重新做系统,但win 7系统就没这问题。

网友B:
1.同时按Fn+F5或F7,具体看了笔记本F1-F12上标明的图形,或Fn+上面F几功能键试下,在笔记本,外接显示或投影,两者同时显示三者中间循环来回切换。有的笔记本需要安装Fn功能键程序。
2.以上仅限于win操作系统,苹果系统不熟悉,请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进入“控制面板”——“显示”,但按“显示”出来的页面上,按“设置”,无效。

你已经找到设置的地方,但点设置无效就有点奇怪了,除非系统文件损坏了,

网友:
拔掉外接显示器,XP也是可以自动还原的。或者在有显示的那个屏的桌面上空白位置点鼠标右键,有个双显示器的设置,两个屏上有数 1、2,改变一下两个显示的顺序试试。(很久不摸XP,记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因为我经常用笔记本连接投影仪。主要原因就是XP 系统下的双显有问题,也就是在XP 系统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同时按Fn+F5或F7,具体看了笔记本F1-F12上标明的图形,或Fn+上面F几功能键试下,在笔记本,外接显示或投 ...

好的,试试。

网友:
xp 的设置比较落后,难免出问题。

另外显示出现问题可以拔掉外接,然后开机狂按 F8,在出现的启动菜单中选择“启用 VGA 模式”。这样就是最基础的分辨率启动。

楼主(2019-07-29):
已经找到原因——笔记本上的显示屏的背光坏了。
在手电筒的帮助下,设置成双显示器显示同样内容(复制模式),就解决了。

网友:
厉害  打着手电设置……

网友:
看来,手电筒还是很有用的,可以在这个场境中使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