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图后就没有原先直接看文本的清楚,何故?

楼主(2019-06-26):
Beijing is willing to join Pyongyang i

网友:
1. 不能存为jpg文件,指的是过程中及最终文件都是png这类无损文件;
2. 重现显示时必须是1:1,也就是图片文件的像素与当前屏幕的像素是1:1的。尽量不要放在网页中看,有些网页及浏览器会自动缩放的

网友A:
还和截图保存的格式有关,jpg是压缩过的,试试png或bmp呢

网友B:
原来的字是矢量的,截图之后的字就变成图片了。不过你把截图大小调整合适之后,也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字是矢量的,截图之后的字就变成图片了。不过你把截图大小调整合适之后,也很清楚,

那,什么样大小算合适?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和截图保存的格式有关,jpg是压缩过的,试试png或bmp呢

试试 png

网友:
png 就比有损压缩的 jpg 清楚多了,就是体积大些

网友:
如果原图放大后也很清楚的话,那就将原图放大再截图,这样再发的图会非常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截图 ? 直接复制文字或者打印成pdf格式更好

原图也是图象文件,其中的文字至少需要OCR软件才能读取,且读取的准确度还因图象的清晰度不同而不同,是需要人工修正结果的,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