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喇叭固定用的胶叫什么?

楼主(2019-06-26):
喇叭或者喇叭罩固定在塑料壳里
边缘是那种干了还有一定弹性的胶
这种胶是什么胶?
固定喇叭罩或者喇叭可以用氯酊胶吗?
有没有黑色的和氯酊胶一个效果的胶?
谢谢!

网友A:
704硅橡胶比较好用,主要是味道不大.有弹性.

网友:
热熔胶。 u=2956379611,2243160068&fm=26&gp=0.jpg

网友:
一般都用703硅橡胶,凝固以后有弹性的,需要拆下来也比较好拆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发过类似帖子问过,有几位坛友推荐氯丁胶,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801氯丁胶,下单回来,使用和原机的相近,土黄色的,干了以后是半软状态。

网友:
要是用在扬声器的胶好像都分几种的,不同的部位胶也不同,不太了解。我上面所说的801是用在喇叭的边缘与机壳固定。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
我还有一个问题
机器上的铝标牌粘在机壳上
用的也是同样的胶吗?

网友B:
黑色的704胶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4硅橡胶比较好用,主要是味道不大.有弹性.

不知道粘的是不是牢靠
万年牢的那种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704胶可以用。

可以达到万年牢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定要有弹性和黑色的, 实在找不着用黑色玻璃胶也行

是粘汽车玻璃的那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达到万年牢的效果吗?

您觉得会有这种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