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微波炉高压变压器的替换

楼主(2019-06-26):
我的松下微波炉高压变压器型号为A800b639hn次级开路能否用美的微波炉高压变压器带替?

网友:
理论上同等功率的微波炉变压器应该通用,因为原理一样,磁控管结构大致相同。
要是换国产的 尽量选功率大一点的 选800w以上的变压器会更耐用。

网友:
应该是微波炉吧

网友:
电磁炉一般并不需要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绝大部分变压器都是铝线,不仅发热量大,而且很容易霉断

修过2台,都是吕线的接头焊点不通,重新焊过就好了。

要用到焊铝的助焊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