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淘的,请教一下坛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9-06-26):
外壳规格:18X14X11厘米,净重16.5斤。这个是不是一个变压器,有见过的朋友吗?具体用途?用万用表简单测量两个小接线柱有阻值,两个大的不通,应该是坏的?如果真是坏的,准备拆

网友:
这是个高压发生器。是给电器做绝缘耐压试验用的。里面有变压器,有的做成直流N倍压,电压高,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提手,没锁头,长毛生锈,破铁皮箱子一个!

还是灌沥青的破铁皮箱子

网友:
高压电容器?

楼主:
净重16.5斤,体积不大,会是电容吗?如果是电容可就亏了

网友B:
好像是霓虹灯镇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霓虹灯镇流器。

有道理,说不定就是镇流器

网友C:
拆开看看,便知何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便知何物!

还是研究研究比较好,如果研究有难度再破拆

网友:
看那个瓷的接线柱应该是高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提手,没锁头,长毛生锈,破铁皮箱子一个!

我说掌柜的,这东西当初可是老佛爷用过的,宫里的东西,当初我还是花了八百块现大洋买来的,虽说不知道是啥,能肯定,这玩意儿值老鼻子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掌柜的,这东西当初可是老佛爷用过的,宫里的东西,当初我还是花了八百块现大洋买来的,虽说不知道是 ...

花20元买的,不赔钱就行

网友:
霓虹灯高压变压器!

网友:
我记得当年把高压端接市电,低压端才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