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声问问,液晶电视电源板可不可以用到电子管功放

楼主(2019-06-26):
前些天,毙掉了一台      液晶(牌子忽略)
电源板脱机测试没问题,判断是背光板坏了!
400客服修理报价800+,东家放弃修理
板子不装回,扣盖吃饭

问题来了
该电源板输出126V几百毫安两组,24V三点五安培
超薄,功耗小还能软关机
可不可以适当调配一下用到电子管功放电路上

网友A:
只要电压合适,可以做电子管功放。

网友B:
可用于6P12P,6P13P之类电视行输出管功放。这种行输出管特点是,乙电低电压大电流。和普通收音机强放管6P1,6P6P等不同。

网友C:
126V两组如果是各自独立的可以串联使用,就有252V了。6P1等管就够用了。

网友D:
很好的电源,可以用到电子管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6V两组如果是各自独立的可以串联使用,就有252V了。6P1等管就够用了。

是不是两组还真没细看,假如是独立的应该可以如您所说串联起得来,灯丝就四管串联凑24V,稍低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高压部分还可以加装延时电路~

这个板子是一体的,直接驱动LED背光,其高压的输出特性还有待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于6P12P,6P13P之类电视行输出管功放。这种行输出管特点是,乙电低电压大电流。和普通收音机强放管6P1 ...

兄弟倒是偏好6C19的,便宜还是三极管
四个灯丝串起来,前边用4个6N3什么的
再偷懒就直接晶体管或蓝牙MP3功放板
变压器倒相或推动,有点四不像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电源,可以用到电子管功放。

其实可以搞一个试试
分工合作加利益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压合适,可以做电子管功放。

报告版主,只是停留想法上,问问各位坛内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倒是偏好6C19的,便宜还是三极管
四个灯丝串起来,前边用4个6N3什么的
再偷懒就直接晶体管或蓝牙MP ...

国产电子管灯丝串联有风险,慎用。有经验可改变压器绕组和取样电路为6.3V。并串联NTC热敏电阻做灯丝限流,防止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电子管灯丝串联有风险,慎用。有经验可改变压器绕组和取样电路为6.3V。并串联NTC热敏电阻做灯丝限流 ...

多谢提醒 初步想法
尚未实施 有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直接把24V降到6.3V或12.6V。用现成的开关降压模块,转换效率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几十V到100多 ...

手头有这么一块现成的拆机版,利用起来省的扔,淘宝看过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