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还是好人多——LED灯维修记

楼主(2019-06-26):
    家里的带扇变光LED灯之前白灯不亮,维持了一年后暖黄灯也亮了。我以为是四段电子控制器坏了,上淘宝咨询卖家核对型号规格,准备买一个换上。卖家很热心地告诉我也许是灯珠烧了,还发了示意图片告诉我如何分段检测灯板,然后还要我将灯板的照片传给他,然后将烧坏的灯珠标示出来。原来烧了的灯珠会有一个小黑点,可以用肉眼仔细分辨出来。最后我用万用表逐个测试,标示的几个果真都是烧坏的。最后我改在他店里买了几块新灯板,昨天到货后立马就修复了。多亏这位店主热心指导,否则买回来的四段控制器又将闲置,还得重新购买灯板,浪费时间和金钱,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这是不亮的LED灯:

  这是拆开灯罩后见到的三块灯板,每块灯板有32个LED灯珠组成,白色的和暖黄色的各半:

    这是四段电子控制器,控制每次接通电源后依次白色灯亮、暖黄色灯亮、两色灯同时亮、两色灯同时微亮:

    拆下后的LED灯:

    每个灯板是8wX2

    仔细用肉眼分辨,可以看出一些烧毁严重的,有些轻微烧毁的还是需要用万用表测:

    最后检测出共有七粒LED灯珠烧毁:

    这是网购回来的灯板:

    灯板上三个螺孔有两个能对得上,就直接上螺丝固定了,没有使用商家提供的磁性固定桩:

    装回后,LED灯就修复了:

网友A:
自己动手,如果有动手能力。安全第一

网友B:
商家的客服懂技术

网友:
不错,灯亮了怎么说偏白色的,如果两组灯(黄色和白色的)应该是白带一点点黄色的。

网友:
哦,看到了,是4种模式灯光啊,不错

网友C:
背部加上一些散热片,能延长不少寿命。

网友:
LED灯用一段时间亮度就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部加上一些散热片,能延长不少寿命。

铝基灯板紧贴在铁底座上,原来的还涂了点导热硅脂。我手头上没有导热硅脂,仅用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如果有动手能力。安全第一

谢谢提醒,任何时候都应该安全第一。不过市电问题不大,注意点绝缘就行,尽量避免带电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的客服懂技术

是的,教会了我判别LED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是不怎么努力,LED灯都不会修。

是的,活到老学到老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铝基灯板紧贴在铁底座上,原来的还涂了点导热硅脂。我手头上没有导热硅脂,仅用螺丝固定。

点亮一会儿,您摸摸后壳试试,这个底板散热不够滴。
实际上您这个还能修 ,当然,有灯珠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亮一会儿,您摸摸后壳试试,这个底板散热不够滴。
实际上您这个还能修 ,当然,有灯珠的话。

    我将坏灯珠拆下来,就是准备买灯珠来修复备用的,淘宝查了一下灯珠要一块多一个,算一下划不来,还不如买灯板更自在,等以后买到合适的灯珠(或者其他灯上拆件)再来修复吧。

网友E:
天猫好多商家会定期做活动,一个20瓦的灯盘也就几元钱包邮,比买零件修还划算。

网友F:
这样的商家才叫真正地会做生易。这样一来,客户肯定心生好感,以后有什么需求肯定会再找他。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商家才叫真正地会做生易。这样一来,客户肯定心生好感,以后有什么需求肯定会再找他。很不错!

    是的,万用表检查的结果是烧坏了7颗灯珠,本来短接之后也应该可以凑合用,但觉得人家这么热心帮助检查原因,还是先直接买灯板应急,旧灯板等以后有配件时再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猫好多商家会定期做活动,一个20瓦的灯盘也就几元钱包邮,比买零件修还划算。

是的,我就买过,不过是小功率的,最大的才12W。家里以前买的节能灯坏了就更换成LED灯板,用磁柱吸在铁质的灯座上,连螺丝都不用拧。

网友G:
售后人员手把手教换灯珠灯板,想不财源广进都难。换板比换灯珠用得时间要长,高手都这么说!

网友:
其实不是想省钱,自己动动手,挺有意思。家里LED就是在论坛朋友的帮助下简单修复成功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将坏灯珠拆下来,就是准备买灯珠来修复备用的,淘宝查了一下灯珠要一块多一个,算一下划不来,还不 ...

坏的是很容易辨别,我是用手电照,一个个看过去,看到颜色不对的灯条后取下,用指针表测量,基本上八九不离十,接着换灯条(我4个顶灯用一种灯条,有备用)或换灯珠,灯珠是5730灯珠,淘宝上有卖,100个6元左右还包邮,你那个灯珠也是5730的。换灯珠用PTC加热板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坏的是很容易辨别,我是用手电照,一个个看过去,看到颜色不对的灯条后取下,用指针表测量,基本上八九不 ...

哦,我上网搜索到的是一元多一个,所以我就放弃去购买灯珠,直接买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售后人员手把手教换灯珠灯板,想不财源广进都难。换板比换灯珠用得时间要长,高手都这么说!

换板比换灯珠容易多了,换灯珠是先要检查出所有烧坏的灯珠,然后用热风枪拆下坏的,再焊上好的,这个需要不少时间的,与烧坏的数量成正比。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天猫好多商家会定期做活动,一个20瓦的灯盘也就几元钱包邮,比买零件修还划算。

这种特价灯板基本上都是廉价LED灯珠,光效、寿命,都不会很好,拿来能用,但是用不长久 ……

如果有电子技术,还是买优质LED灯珠自己维修更换更好些,台产优质铜脚LED百颗6元左右

网友J:
这东东应该很便宜,还值得修一下吗啊

网友K:
现在的led灯我见过的灯珠烧坏是最多的,驱动电源反而坏得很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2.5V压降的发光二极管那么容易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东东应该很便宜,还值得修一下吗啊

是不值得修,如果是放下工作来维修则得不偿失。不过我退休在家,时间不值钱,不修白不修,修了不白修,节约了资源,锻炼了手脑。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led灯我见过的灯珠烧坏是最多的,驱动电源反而坏得很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2.5V压降的发光二极管那 ...

应该是温度过高引起的吧,我看淘宝买家介绍,建议拆焊不要超过两次,应该是过温会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特价灯板基本上都是廉价LED灯珠,光效、寿命,都不会很好,拿来能用,但是用不长久 ……

如果有电 ...

我查了一下,有6元左右的,也有10元左右的,都包邮。开始搜索的尽量每粒1元多还不包邮,也许这种质量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板比换灯珠容易多了,换灯珠是先要检查出所有烧坏的灯珠,然后用热风枪拆下坏的,再焊上好的,这个需要 ...

如图,焊接灯珠不如把灯条单独裁剪一下根据需要分类,静电与散热不好容易导致返工倒是对的!

网友:
贴片LED焊起来太费劲,换整版为上策。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温度过高引起的吧,我看淘宝买家介绍,建议拆焊不要超过两次,应该是过温会影响使用寿命。

现在很多这类灯具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散热很不好,通电过后升温极快,自然寿命就不长了.

网友L:
请问你是怎样把灯珠弄下来的,我怎么也拆不到你这样,用热风枪吹也不行,塑料都化了下面还是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亮一会儿,您摸摸后壳试试,这个底板散热不够滴。
实际上您这个还能修 ,当然,有灯珠的话。

不同批次的灯珠电压值什么不一样,修好了可以用但不耐用,不建议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你是怎样把灯珠弄下来的,我怎么也拆不到你这样,用热风枪吹也不行,塑料都化了下面还是不动

我是用热风枪吹下来的,我这个是铝基板,耐热。

网友:
LED灯不亮故障很容易判断,检查灯板输入端电压就能判断。灯板坏了电压一般偏高。灯板坏了对LED可逐一检查挑出坏的。

网友:
恭喜又学会了新技能,其实矿坛的人都应该早就会的。

网友M(2019-08-02):
想折腾就试试换灯珠,好像坛里也有人出运费送灯珠,就不知道规格对不对,有兴趣自己去找找看我不说是谁省得有广告嫌疑,换的话要全部换,不然光换坏的原来好的用不了多久也会跟着坏,因为整体寿命差不多,只是坏的稍有先后

网友N:
买一块PTC加热板,换灯珠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折腾就试试换灯珠,好像坛里也有人出运费送灯珠,就不知道规格对不对,有兴趣自己去找找看我不说是谁省得 ...

谢谢提醒,我周末会关注一下。不过买新的也不贵,6~10元就可以100粒包邮。主要是我目前不专门做维修,买回来基本又是吃灰的,所以暂时就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买一块PTC加热板,换灯珠挺方便的

一直有这个想法入手一块,还想做成可控调温的,用来加温和保暖(如面粉发酵),不知能否可行?

网友O:
你会发现换完灯珠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坏,其它的灯珠会烧。新旧灯珠混搭串联很不理想,不过修好就用,坏了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会发现换完灯珠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坏,其它的灯珠会烧。新旧灯珠混搭串联很不理想,不过修好就用,坏了在 ...

还好当初果断选择买了一套新灯板,旧灯板留作拆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