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机供电正负极短路。

楼主(2019-06-26):
一个吃灰几年的cd车机翻出来想焊上尾线玩玩儿,什么也不懂,只会接个喇叭这种。发现vcc与地线显示有100Ω左右的阻值存在,用发光二极管测试发现正极与地线之间是导通的,灯珠微亮。想鼓捣下可不知道怎么办,求前辈们教练怎么排查故障,手头只有个数字万用表,还是不带测电容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正负极电源输入之间,一般都有一个防反接二极管,仔细检查一下就能看到,,

环形电感跟电容间的sd34二极管我拆下来测了是正常的,电容没拆,在板子上测了容量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正负极电源输入之间,一般都有一个防反接二极管,仔细检查一下就能看到,,

这个也测了,通断档正常是单向导通,接上灯珠就是微亮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问题就复杂了,那就先把功放块的供电端焊开,排除了功放块的损坏再查~

功放或是电源ic故障么?是不是要一个件一个件拆下来测试?

网友:
有部分车机前脸卸掉是不能工作的,前脸上有触发开机电路。和电脑原理类似。车机功放本身有短路、过热、过流保护,不容易损坏。

网友:
换个汽车上的55w灯泡串上试试,二极管微亮才几毫安电流

网友B:
100欧你怎么判断它是坏的?车机待机电流也有近1安的。

网友:
我认为你的机器根本没有短路,10楼说的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欧你怎么判断它是坏的?车机待机电流也有近1安的。

我是在焊好尾线之后不放心,才查了一下。发现正负极有阻值且导通,就用发光二极管串接正负极试了一下,二极管正脚连接正负极时,亮度不同,觉得不放心。如果没问题的话,我就接上线性变压器,整流桥,先通电试一下。用不用串接一个3A的保险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焊好尾线之后不放心,才查了一下。发现正负极有阻值且导通,就用发光二极管串接正负极试了一下,二 ...

要,最好是5A延迟保险。车机启动时不止3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