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做电压增益的胆石混合OTL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9-06-26):
我们知道,晶体管OTL功率放大器有3级组成,第一级是输入级,负责实现高的输入阻抗,并且通过负反馈实现输出直流工作点的稳定。
第二级是最为关键的一级,实现非常高的电压增益。由于米勒效应(增益带宽积),这一级对整个放大器的性能影响最为关键。我构思的电路就是在这一级用电子管放大。
第三级是射极输出器,负责放大电流,由于工作在共发射极状态,所以对管子对频率特性要求不高。
这样的功率放大器能够比较好的使用70年代的锗三极管,电子管和锗大功率输出三极管。能够实现高性能的功率放大器。也在关键的一级充分发挥了电子管的优势,把胆味融入到了功放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路。

网友:
扬短避长,得不偿失。

网友:
胆结石设想很好,设计电路出来看看。

网友:
早期的确有好多电子管推动晶体管的电路,甚至好像还有用6N5的,
都是OCL,倒是鲜见OTL 大同小异单双电源和输出电容的差异吧大概

网友:
俺们期待楼主作品的成功.....

网友:
早期的有大气层使用6336座OCL输出但由于输出阻抗还是不够低不能很好地驱动现代的箱子最后也消失了,后级改为晶体管尤其是场管还是不错的思路但是需要精心设计才好

网友A:
扬短避长,得不偿失。
力士有几款这种结构机,输出级用mos管,中间级就用胆,声音高频极佳,低频无力,曾被发烧友评价,力士在黑暗时期的一缕署曙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输入阻抗高,噪声比锗管小。所以可以省略锗管输入级, 只用一个电子管完成输入和放大。
为了提高放 ...

对,分析地很到位。
末级确实需要复合管来实现足够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士有几款这种结构机,输出级用mos管,中间级就用胆,声音高频极佳,低频无力,曾被发烧友评价,力士在黑暗时期 ...

有意思。低频无力不知为何。

楼主:
设计了一个电路,大家看看。

电子管前级OTL功放

电子管前级OTL功放

楼主:
元件选择,电子管可以用任意的五极管。末级放大功率管用TIP122,127组合。扬声器16欧为好。R6和C2构成了自举,可以把五极管等效屏极负载大大提升,等效与恒流源,从而获得非常高的电压增益。比较得意的创新在于R4和C1实现帘栅极直流负反馈,可以实现稳定的中点电压。
R1和R2是交流负反馈,决定了整个电路的电压增益。
五极管的帘栅电压在90伏左右,屏压在60到120伏之间,可以处于非常好的恒流线性区。

楼主:
忘了,R3两端应该并联一个交流旁路电容。

网友:
有意思。低频无力不知为何。
肯定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否则就会有其它公司跟进生产,实际上只有力士中低档机生产该种结构机型

网友:
类似的胆结石线路,《无线电》曾有刊过,哪一期忘记了,试做后觉得非常好听,声音刚柔并济,加之无大反馈,瞬态弹跳都相当的好。

网友:
前胆后石。利用变压器推动大功率对管。对管工作状态——甲乙类。

网友:
晶体管输出,吸的电流还是大了。哪怕是达林顿管。场效应管输入电容太大,高频差。都无法理想匹配。场效应的内阻还偏大。造成低频无力,特别是无反馈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