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cb1C稳压管可以用什么管代换?万分感谢!!!

楼主(2019-06-26):
维修中发现2Cb1C管坏,该管稳压值好像是1.2V,请教各位高手,用什么管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代换?

楼主:
谢谢!再请教:1N4148不是开关管吗?代换是一比一代换还是两管串联换?

网友:
普通1N系列二极管压降是0.6-0.8V,最好用两只串联成1.2V左右使用。

网友:
当年保修部有点印象,这个管是白色的半圆状,有一款机子坏的多,似乎是用一只硅管加一只锗管串起来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