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H102管子不错

楼主(2019-06-27):
前几天看到有FH102管子觉得不错就买了几个,先搭了个FM频段的振荡电路试试,与9018 比较有两点很明显,一是振荡频率在约120MHz以上时FH102的振幅比9018的振幅几乎高一倍,低频80MHz左右时变化不大,也就是说FH102的振幅从80MHz -130MHz 范围变化要小很多;二是FH102 搭的电路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要比9018强得多。管子的放大系数9018在100多一点,FH102是120-130之间。仅一个实验不惧代表性,只是挺喜欢这个管子的,想把它用在收音机上试试,请有兴趣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这管相当于两个2SC5226封装在一起,而且两个管的性能很相近,FT=7G

楼主:
示波器探头太差测高频不行,好探头价格与我这二手示波器价格差不多了所以也就将就着用用这二三十块的了。

网友A:
用在调频段,9018特征频率偏低,增益上不去正常,我都用2sc3356

前几天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调频段,9018特征频率偏低,增益上不去正常,我都用2sc3356

前几天刚买的

查了一下这管子与我用的那管子参数基本差不多,看来选这管没错了。请教这管子用在中放会不会有问题?会自激不好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这管子与我用的那管子参数基本差不多,看来选这管没错了。请教这管子用在中放会不会有问题?会自 ...

楼主这管子那里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这管子与我用的那管子参数基本差不多,看来选这管没错了。请教这管子用在中放会不会有问题?会自 ...

有啥理由特征频率很高的管子用在中放中会自激呢?特征频率几个G的管子用在465k的中频频率下都可以简单地当成“低频”看待了!是否自激的关键是你的工艺方面(布局、布线、退耦、屏蔽。。。等方面)是否做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管子那里买的?给个链接。

在一位朋友那儿掏的,好像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啥理由特征频率很高的管子用在中放中会自激呢?特征频率几个G的管子用在465k的中频频率下都可以简单 ...

有人说高频管用在低频上容易自激,我也没试过才有这一问,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说高频管用在低频上容易自激,我也没试过才有这一问,哈哈

两种情况:
1、工艺不好情况下(有明显的意外正反馈),高性能的管子增益高,而使得整反馈的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放大器变成了振荡器(也就是发生了自激)。
2、有大环路负反馈的情况下,原来的频率补偿参数不合适,会使某些频率变成正反馈,从而发生振荡。只要调制补偿参数即可解决。单中放电路一般都没有大环路的负反馈,所以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情况:
1、工艺不好情况下(有明显的意外正反馈),高性能的管子增益高,而使得整反馈的环路增益大 ...

谢谢回复,受教了。

网友D:
适合做差分对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合做差分对管吗?

看参数应当差不多,我测得这只两管的放大倍数比不到0.93。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参数应当差不多,我测得这只两管的放大倍数比不到0.93。

标称值是0.95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适合做差分对管吗?

两管Vbe的电压差是1mv.

完全可做差分应用.

网友E:
二是FH102 搭的电路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要比9018强得多。

这倒是新的发现啦!外界什么样的干扰,电磁干扰还是辐射?

特征频率较高的贴片三极管,需要相应的电路板结构才能发挥高频性能,楼主的试验就是一种搭棚构建,很难展现更高的频率。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倒是新的发现啦!外界什么样的干扰,电磁干扰还是辐射?

特征频率较高的贴片三极管,需要相应的电 ...

说的不专业 ,我用的是开关电源,调整电源线的位置时在频率高端9018就很敏感,用手拿住那块洞洞板子的时候在频率高端9018就看不到波形了,FH102反应很小。感觉FH102 在频率的高端要更稳定一些,这个术语怎么说我就不太清楚了哈哈。

网友:
回头可以试试

楼主:
其实FH102也不是做这个用的,只是在朋友那儿看到有这东西又觉得可以用来玩玩也就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