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机子不太了解,怎样装系统呢?

楼主(2019-06-27):
11984742  对这种机子不太了解,怎样装系统呢?咋玩呀?

网友A:
就一普通电脑,外观不一样而已。

网友B:
右上角是个固态盘么?用U盘启动就可以吧

网友:
对拷硬盘试试

网友C:
这个相当于一般的工程机吧(银行用、广告用之类的)性能和上网本差不多。右上角的固态容量一般都很小,8G左右,另装系统需要换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普通电脑,外观不一样而已。

只有4g看来只能玩一下小游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是个固态盘么?用U盘启动就可以吧

是的只有几g,不装xp吧?

楼主:
第一个可能不好装,下面我想大点的硬能装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相当于一般的工程机吧(银行用、广告用之类的)性能和上网本差不多。右上角的固态容量一般都很小,8G左 ...

是的,我想装游戏的没弄过,是直接装文件复制进去就完事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4g看来只能玩一下小游戏吧?

这种电脑本来配置就不高,一般做工控机、广告机、远程终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脑本来配置就不高,一般做工控机、广告机、远程终端什么的。

是的我台式电脑以有好几台了,这机不是为了日常用它,只是了解一下,玩玩工控,广告之内的东西,谢谢朋友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游戏机拆出的主机

自带的固态硬盘非常小,就算装好 xp 也干不了什么,而且这玩意还没带网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想装游戏的没弄过,是直接装文件复制进去就完事了呢?

先要换成至少32G以上的固态硬盘,2到4G内存。你这个硬盘接口是迷你,也就是msata。可以自己百度一下。用U盘装系统,不是复制,是安装。这类的机器大部分用XP系统,当然如果支持win7效果更好了。除非折腾玩玩,使用效果就那样吧。没有网卡可以使用USB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游戏机拆出的主机

自带的固态硬盘非常小,就算装好 xp 也干不了什么,而且这玩意还没带 ...

第一台没有网卡,下面那台有网卡,是没多大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要换成至少32G以上的固态硬盘,2到4G内存。你这个硬盘接口是迷你,也就是msata。可以自己百度一下。用 ...

哦,谢谢了,我现不是装XP  W7,只是广告,游戏之类的

网友:
才刚看了一下:图一和图二是两块不同的主板。
我也有一套相同板U的,暂时未有空更新系统。
我计划的方案:看自己的用途,2G内存、4G或8G存储可装XP。4G内存,32G或以上存储,可装win7
16G存储的话,或者可装个精简的win7
方法:看光盘或U盘引导启动安装是否可行?
不行的话,用具有相同存储接口的机子帮忙安装好,在插去使用。
懂的话,找新的bios刷后,可能更方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