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比较小白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9-06-27):
1:由于进坑太阳能光伏,打算用高压输送光伏电源,直流310v,不知道该电压会不会对工作电压为交流220v的串激类电机有什么不良影响。家里的市电一直维持在250v左右,即使是晚上用电高峰时,也有210多。
2:想在光伏电源端直接并联相应的电池,310伏10到20安时就可以了。不知道如何解决过充过放问题,因为电压太高了,没有成品保护板,即使有应该也很贵。
希望各位老师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那么多的电池对电池一致性要求比较高啊,最好是每个电池有单独监测的小板,可以随时监测充电电压,放电电压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的电池对电池一致性要求比较高啊,最好是每个电池有单独监测的小板,可以随时监测充电电压,放电电压 ...

那要怎么做才行?弄几个几48伏的锂电保护板来组起来,然后串联使用可以吗?

网友B:
电压太高直连蓄电池会出事故的,(我刚开始买了廉价的充电器 24V系统把二个全新 100AH 给碉堡了,
现在是 MPPT 和 48V50AH 磷酸铁锂电池,)310V 高压直流应该用 H 桥输出 220V50HZ正弦波,
和家电匹配不然一旦失误烧坏家电或者系统,你有多少 W 太阳能板,建议还是组装 48V 系统,
这种配置无论是输出功率 逆变器 电池造价在折中点,高压不是业余玩得好的

网友C:
直流310V对于串激电机,电机必死无疑,交流220V串激电机用直流110V到150V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太高直连蓄电池会出事故的,(我刚开始买了廉价的充电器 24V系统把二个全新 100AH 给碉堡了,
现在是  ...

我用隔离的电源充就没事啦。主要是考虑有些用电器直接用太阳能的电,不经电池和逆变。特别是大功率的用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310V对于串激电机,电机必死无疑,交流220V串激电机用直流110V到150V足以

我目前用260v的直流供电,角磨机,手电钻,都可以用,没烧机。反正它功率不是很够。带载越大,电压下降得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太高直连蓄电池会出事故的,(我刚开始买了廉价的充电器 24V系统把二个全新 100AH 给碉堡了,
现在是  ...

现在连接起来的是六块板,参数是350w一块。最高开路电压44v,最大短路电流7点几安。

网友D:
太阳能必须用mppt跟踪器,要不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必须用mppt跟踪器,要不效率很低

不是很懂,有人用爱默生的r48-3500e改装后,说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