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SD固态硬盘低级问题

楼主(2019-06-28):
系统由原机械盘换了个SSD硬盘,同网络同版本迅雷在同网站下载文件到同一机械盘,100M的网络之前下载速度一般都是2M以下,昨天搞好之后下载,居然8~9M,到底是网络变5G还是硬盘升级问题?

网友A:
肯定和机械硬盘或固态硬盘无关,无论哪种盘,其速度都远高于你那个几兆的网络速度。
另外100M的网络正常下载速度在12-13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和机械硬盘或固态硬盘无关,无论哪种盘,其速度都远高于你那个几兆的网络速度。
另外100M的网络正常下 ...

我也觉得是,但就碰这么巧?之前怎么下载,一次下载十几个电影,总的也就那2MB/s左右,一直用了三四年了。就换了硬盘,就快了这么多,刚刚试下,超了十M。我这是联通的网,当时来小区宣传装的,开始好像还不是纯属联通的,后来好像联通收回管理了。费用都还是当时安装时图便宜一点一次收了几年的,按他们的规则,也快到期了。

之前慢,没怎么用,也不太受影响,当初安装人家也说了的,就一分钱一分货。一方面是因为这楼不给另拉光纤或电线,光纤只能到每层一个配电房,在那接光猫出来之后用原来预装的电话网线入户。那段网线还分出两条线从用户家里接电源回去给光猫。

也有可能快到期了,怕不继续用,给点甜头来哄下。

网友B:
应该是5G即将来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你主板有问题

技嘉主板,内存还是ddr2,基本老掉牙了,硬盘接口也只有SATA2,用的还是内置网卡。重装系统也没另装驱程,按理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G即将来临

终于由原来虚伪的100M变为真实了,要贺~~~~~

网友D:
光猫跟电脑都是千兆网口的话,100兆的网络,正常可以达到14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猫跟电脑都是千兆网口的话,100兆的网络,正常可以达到14兆左右。

我的200m,测速27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猫跟电脑都是千兆网口的话,100兆的网络,正常可以达到14兆左右。

我的光猫不知多少兆,但入到室内接的路由,电脑内置网卡就肯定没有1000兆。这方面可能有影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光猫不知多少兆,但入到室内接的路由,电脑内置网卡就肯定没有1000兆。这方面可能有影响了。

用户360测速,会提示你的网上是不是千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户360测速,会提示你的网上是不是千兆的。

之前测过多次,不单止不稳定,最多也是三四十M,现在测了几次,都是100M了,下载速度都有11M多,真不知道是网络商搞的鬼还是这个系统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给你提速了。

网友E:
跟硬盘没关系,应该是你下载的东西网络资源多了,所以下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给你提速了。

我也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到续约的时候了,还想留住顾客,必须~~~~~~~~~

网友F:
换ssd后系统重装了么?也许原来的系统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硬盘没关系,应该是你下载的东西网络资源多了,所以下载快

平时也经常测试,每次都会断开其它链接的,从未试过有现在的这么高,而且是不到一半。不是下载占资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ssd后系统重装了么?也许原来的系统有问题了

是重装,由WIN7原镜像开始到其它应用,全部一个一个安装。

原来的系统用了很多年了,一直很稳定,网络商也换过几次,二十M,一百M,都比本身应达到的网速差很多。一直都是觉得硬件方面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不能光纤入户,最早之前是电信4M的,就不说了,后来的二十M是移动的,光猫不知在哪,通过电源进来的,差肯定差,也能理解。后来是这个一百M,联通的,光纤到同层的配电房,光猫出来再通过小区原先装好的电话网线入户,网线里还要两根作电源线给光猫供电,这些多少应该对网速有些影响,当时安装他们也说过的。之后一直用,测试也是相当三四十M,张就着用,而现在,一下子就完完全全真真正正变成100M了。

网络商没有任何提示宣传,自己就是重装了系统,其它什么都没变,网速一下子翻几倍,让人感 到有些困惑。

楼主:
下载网速稳而快,算可以了。找到网络单据,还未到期。

网友G:
也许资源站点,速度问题,硬件无问题1的00兆带宽,测速应该能够稳定在90兆以上,否则就是线路问题或运营商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许资源站点,速度问题,硬件无问题1的00兆带宽,测速应该能够稳定在90兆以上,否则就是线路问题或运营商 ...

你说的资源站点是指下载的网站还是我所在的电信基站?现在主要疑问是网速就在换固态硬盘重装系统突然名副其实的正常了,光纤之后的线路没有任何改变,之前的是网速慢,但也算稳定。如果不是自己系统问题,就是运营商的了。只是太巧合了。

网友:
系统问题的话,CPU处理速度(C1E等降频功能是否开启)、硬盘读写速度(Stata2、3标准以及固态与否存储芯片本身速度等等)、内存读写速度(ddr几代、频率高低、双通道与否,甚至系统缓存位置和大小及缓存盘速度,开机即测还是运行其它下之后)众多原因均可影响,但影响不可能过大,我这里联通200兆同一测试站点不同机子及配置大不一样一般150-230之间,最多差速50-60兆甚至还高点,100兆带宽时就没这大区别。差速一般不超30兆
     有一段时间倒是XP测速80-150之间,而win7/win10测速则基本是200-260之间,,问题要求我换掉xp改用win7以上系统,投诉电信管理局之后解决之后才正常的。

                所以综上所述,因为系统未换差别不可能这大变化,估计运营商的原因居大。

网友G:
系统之家下载速度(不同站点速度有快有慢不一致,所以下载时要选几个试试挑最快站点)

100M老资费账号+100兆提速包的测试图,协议带宽还显示100M但测速已经200M
,测速结果乘以8即是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之家下载速度(不同站点速度有快有慢不一致,所以下载时要选几个试试挑最快站点)

100M的宽带在我们国家还不会有20多M的下载速度吧,用多几个测速软件试下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0M的宽带在我们国家还不会有20多M的下载速度吧,用多几个测速软件试下看看~

难道你就不会看,我的文字描述,不是有“100M老资费账号+100兆提速包的测试图,协议带宽还显示100M但测速已经200M
”  是没看还是看了没理解100M+100M提速包的含义!再说上一楼不也说了我是联通200M的带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你就不会看,我的文字描述,不是有“100M老资费账号+100兆提速包的测试图,协议带宽还显示100M但测 ...

不好意思,我网络这方面不是很在行。现在用同样软件在同样网站下载,都超十M了,真正的100M网,搞不明是我自己电脑问题还是联通问题,难道之前它们说会受线路影响都是骗我的?线路总没变过。

网友:
应该是网络问题

楼主:
手机测速好像也比以前快了,带单位的手提回来测,也一样是100M,另外从电脑上通过QQ传文件到手机,以前都是一两M,现在6M多,证明是网络的原因。这次提速的确是碰得太巧了。

网友:
手机测速是没凭据的,网速低于带宽标称较多时测测还可以,完全网速测试受限于测速是实际连接速率是不是低于100M或者速率忽高忽低,这样的连接速率就会成为瓶颈,如果再加上手机缓存及运存影响结果可想而知;除非是双频WIFI路由5.8G近距离连接如果路由支持IEEE 802.11ac标准更好(当然这都需要需要手机功能的支持),一般连接速率基本不会低于100M测试100M带宽绝不是问题。

网友H(2019-08-09):
换硬盘肯定也换系统了吧,我告诉你是系统的问题,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也碰到过,装了新系统下载从2m/s升到12m/s,什么硬件都没变,一样的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硬盘肯定也换系统了吧,我告诉你是系统的问题,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也碰到过,装了新系统下载从2m ...

的确有点晕~~~

在固态硬盘上重装WIN7,原硬盘系统也是WIN7,很多年前装的了,这次新装的只在版本号上可能不同。都是自己单独装系统之后再装其它应用,不用克隆版,所装应用也与原系统基本上都一样。结果就是用迅雷或专测速的来测,下传网速都从原来的最快的一两M跳到十多M,完全达到所装的100M网络的水平。

所有路由器,网线都没变动。

原系统之前一直用,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按你所说是系统问题,那到底系统在哪出了问题?版本号?还是用了人家搞过了的,阉割了的?但记得当年装的都是ISO。设置上也没有这方面的更改限速功能。

网友H: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装的都是原版系统,也可能是系统网络设置方面的,当时我也在网上查了好久,也没有相关信息,也就没关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装的都是原版系统,也可能是系统网络设置方面的,当时我也在网上查了好久,也没有相关信 ...

就是,我也是网上查不出,在坛上问,没搞不清楚,只当是网络商提速,当始终有猜疑,不可能这么突然碰上巧合吧。但又到底什么拖慢主机网速的呢?查出来真是刮千刀才解恨。

网友I(2019-09-10):
假的吧,,,那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假的吧,,,那么慢

用了大半年,都是两三M,当时安装工也说是比正常的慢一点的,一个人用,也所大所谓。没想到突然正常了,到现在还是有十点多M,如果之前的慢是网络商问题,那就有点吃亏的感觉了。

网友I:
看固态的快慢一般都是看什么框架的,,,但是固态一般都有40m左右吧,往盘里丢一个文件试试呗,,看看每秒多少。读取比写入快得多。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固态的快慢一般都是看什么框架的,,,但是固态一般都有40m左右吧,往盘里丢一个文件试试呗,,看看每秒 ...

我说的网速,不是固态硬盘的读写速度。是换固态硬盘做系统C盘后,从网上下载文件到原机械硬盘的传输速度比之前升了几倍,由1~2M/s变成10M/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网速,不是固态硬盘的读写速度。是换固态硬盘做系统C盘后,从网上下载文件到原机械硬盘的传输速度 ...

不好意思楼主晓得理解错了,,还是没好好看帖子

网友J:
主要是你刚装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要是你刚装了系统

有这个原因?早知道重装好了
问题是之前的手机测试也很慢,之后电脑快了,手机上也快了,手机WIFI是从路由器来的,跟电脑开不开机都没关系,更不要说什么系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