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F66B台表的电路图和使用手册

楼主(2019-06-28):
如题,哪位好心的师傅给分享下啊,这里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66B台表什么样子,先给大家看看

刚咸鱼买的。借用网上图片

数字多用表/多用仪/多用表   型号:DP-PF66B型

DP-PF66B型数字多用表是一种4½位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仪表,其测量结果用六位LED显示,其中一位为符号位,该表具有功耗低、分辨力高、准确性高、交流测量采用真有效值,对被测波形要求低、频带宽等优点,是实验室与工业现场测试的理想仪表。

数字多用表/多用仪/多用表     技术数据

电阻

量程
测量范围
分辨力
基本误差
200Ω
0—199.99Ω
0.01Ω
±(0.1%读数+4字)
2kΩ
0—1.9999kΩ
0.1Ω
20kΩ
0—19.999kΩ

200kΩ
0—199.99kΩ
10Ω
2MΩ
0—1.9999MΩ
100Ω
±(0.25%读数+5字)
20MΩ
0—19.999MΩ
1kΩ
±(0.3%读数+5字)

直流电压

量程
测量范围
分辨力
基本误差
200mV
0—199.99mV
10μV
±(0.03%读数+2字)
2V
0—1.9999V
100μV
20V
0—19.999V
1mV
200V
0—199.99V
10mV
1000V
0—1000.0V
100mV

直流电流

量程
测量范围
分辨力
基本误差
200μA
0—199.99μA
0.01μA
±(0.1%读数+4字)
2mA
0—1.9999mA
0.1μA
20mA
0—19.999mA
1μA
200mA
0—199.99mA
10μA
2A
0—1.9999A
100μA
±(0.5%读数+5字)
20A
0—19.999A
1mA

交流电压

量程
测量范围
分辨力
基本误差
50Hz—1kHz
1kHz—20kHz
200mV
0—199.99mV
10μV
±(0.3%读数+20字)
±(0.6%读数+20字)
2V
0—1.9999V
100μV
20V
0—19.999V
1mV
200V
0—199.99V
10mV
——
1000V
0—750.0V
100mV

交流电流

量程
测量范围
分辨力
基本误差
50Hz—1kHz
1kHz—5kHz
200μA
0—199.99μA
0.01μA
±(0.3%读数+20字)
±(0.8%读数+20字)
2mA
0—1.9999mA
0.1μA
20mA
0—19.999mA
1μA
200mA
0—199.99mA
10μA
2A
0—1.9999A
100μA
±(1%读数+20字)
——
20A
0—19.999A
1mA

        重量:<4kg

        外形尺寸:88×235×360mm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咸鱼买的。借用网上图片

数字多用表/多用仪/多用表   型号:DP-PF66B型

借用的网上图片

网友:
这表线路很简单啊,核心是ICL7135,外围电路,应该不难

楼主:
查到原因了,开关接触不良,焊接了下,可以了。

网友(2022-07-31):
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