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音调控制的高级耳机放大器

楼主(2019-06-28):
用两块耳机放大器,中间插入衰减式音调控制器,电路如图。

楼主:
电路输入级全对称互补差分输入,电压放大为日立649,669,输出采用第三代mos场效应管。

楼主:
上传不了照片,电路图和照片没办法显示

楼主:
电路如图,文件太大,从微信里面转发。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如图,文件太大,从微信里面转发。

衰减式音调控制电路和印制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衰减式音调控制电路和印制板。

焊接好的衰减式音调控制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焊接好的衰减式音调控制板。

焊接好的耳机放大板。所有电阻、电容用电桥测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焊接好的耳机放大板。所有电阻、电容用电桥测试。

前级电压放大板和机箱。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级电压放大板和机箱。

两块板子组合在一起,放在一个旧仪器的铝合金机箱里面,两块板子之间用一块铝合金板隔离。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块板子组合在一起,放在一个旧仪器的铝合金机箱里面,两块板子之间用一块铝合金板隔离。

前、后级均带音量电位器,信号小的时候,前级音量尽可能最大(不失真为原则),这样信噪比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后级均带音量电位器,信号小的时候,前级音量尽可能最大(不失真为原则),这样信噪比大。

变压器包铜箔短路环,并尽可能远离放大板,所有输入,输出线均选用屏蔽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包铜箔短路环,并尽可能远离放大板,所有输入,输出线均选用屏蔽线。

输出场效应管IRF640, IRF9640,工作电流50mA,受散热器限制调不大。这样大的电流做推动耳机足够。这是最后安装调试好的照片。

网友:
不敢再长时间听耳机了,现在都是音箱了。我有强迫症
旋转 重新曝光 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