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高压包做电子管屏极电感

楼主(2019-06-29):
摩托车高压包要输出上万伏的电压,圈数很多,同时价格很便宜,不知是否有人想过用它做电子管屏极负载电感?
如果电感很大,分布电容较小,可以大大提高五极管电压放大器的增益。

网友:
想多了吧。

网友:
这个你先实践一下,可行的话,那就造福坛友了!

网友:
可以试验一下!初级大约是200匝,次级应该有20000匝

网友:
那个是自感脉冲电压,能不能持续工作,你可以试试。希望你不会失望而归

网友:
那玩意是磁芯的,音质能好得了吗?

网友:
那里面的高压线真太细了,过不了多大电流的。还不如用电源变压器15至20W,次级输出高点的,把初次串起,铁芯另插隔纸效果好些。

网友:
电感做屏极负载有三个最起码的要求,一是电感可通过最大电流要满足屏流的要求;二是分布电容不能大了,否则高频衰减严重;三是在音频范围内,电感量应尽量一致,否则频响也不会好了。

网友A:
摩托车点火线圈,初次级的变比非常大(通常都是自耦式),次级的线径又非常细,铁芯截面又很小,综上看不能用于胆机。2P2甲类输出有可能勉强(只是耳机出声,接入极性不许耳机退磁)。

网友B:
我这有两个老高压包,没想过除了车上用还要往哪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点火线圈,初次级的变比非常大(通常都是自耦式),次级的线径又非常细,铁芯截面又很小,综上看不能 ...

这个是放在电压放大级做负载的。特别是6K4中放来复低放的电路。因为工作电流有10mA,所以不能用很大的屏极负载电阻,否则电压降太大。如果用一个电感,那直流压降就很小了。能兼顾增益和动态,并降低功耗。对于直流管,这种玩法也很有用,因为直流管的供电电压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两个老高压包,没想过除了车上用还要往哪里用。

如果有电感表,测一下电感。如果能测一下并联谐振频率就更好了。

网友:
分布电容肯定会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放在电压放大级做负载的。特别是6K4中放来复低放的电路。因为工作电流有10mA,所以不能用很大的屏 ...

中放来复音频电压放大吃力很难两面都兼顾。

超外差收音机中频电压放大要求增益高。帘栅极电压一般80-100V,甚至更高。基本是手册给出的那一组数据。

但要把五极管做音频电压放大,却不能把增益做得太高。一般说来,放大倍数和高放大因数三极管做的音频电压放大电路差不多,每级100倍,最高150倍顶天了。做得太高容易自激,而且引入噪音。为了压低放大倍数,五极管做音频电压放大电路,帘栅极降压电阻普遍是几百千欧到几兆欧。降低帘栅极电压到数十伏左右。

所以主要是增益的选择,导致帘栅极电压的取舍,决定了中放来复音频电压放大电路不能流行。但中频放大来复强放是可以的。比如,很多苏联调频收音机用6P9P做中频放大来复强放。6P9P本身是个高跨导的宽频带放大管,屏耗也不小,正好适合这种应用。此外有相似的6P15,还有屏耗更小的6J4P,6J5可以选择。

网友:
那个东西体积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