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高频头做收音机

楼主(2019-06-29):
最近又发现一款便宜的一体化高频头,中放tda9885,可直接做FM收音机,似乎很多人对航空波段比较感兴趣,有没有简单的后级电路来实现呢。刚生了个小孩,没时间实践,先跟大家讨论一下。philips FQD1236,找不到资料,内有三个声表面,41.25 45.75 44,44带可调增益。

网友A:
如果是电视机用的一体化高频头,做FM收音机肯定是可以的,但接收频率范围太大(大概40-800M),FM 的范围太小,所以如果电路设计不好会调谐困难。在早年的《无线电》杂志上好像见到过有用电视机高频头接收 FM 的电路,你可以找找

楼主:
手机上看不到图片,导致重复上传,不知何故?

网友:
高频头,只是变频器,输出的是中频信号(IF),还要加中放,加低放,供电电压也高,够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视机用的一体化高频头,做FM收音机肯定是可以的,但接收频率范围太大(大概40-800M),FM 的范围太 ...

FM我这里指调制方式,包含电视伴音,对讲机9885芯片可以收到,航空AM不确定,没有信号源测试。

网友:
这个折腾起来意义不大。没有几个人搞这个东西。

楼主(2019-08-23):
准备打样电路板,发上来看看,纯手工布线,折腾了几个晚上。

楼主:
实物收到了

网友:
期待楼主赶快弄出来看看效果

楼主:
不太顺利,SHJ6A的9885不是原装的,能收到FM,这个是原装9885却收不到。

网友:
就是一个宽带高放,要添加的东西太多

楼主:
功放和扬声器搭配有误,声音很小,特意选了MC34119,支持高电压,感觉用此芯片的对讲机声音也不小,没仔细看手册,选了8欧的扬声器声音很小,应该选32欧的,网上有说8欧适合歌曲,32欧适合语音,各位怎么看呢?我是买32欧的扬声器还是功放换成引脚兼容的8002。

楼主(2020-03-15):
分享两款安悦的电视高频头测试数据
ALPS 113-175E CHR3B707 106A1507 店铺资料分频后由B输出有误,
找不到分频IC资料,B接地或接5V均不能改变分频系数
SAMSUNG TCMI0610PD11A AC40-00001J 和LG的对比,这个应该只有UHF
CXA3235N+LA7567B+TA1243CF J1980D L6.0H X6.0B

网友B:
电视高频头做收音机本论坛有好多例子的,效果都非常好,搜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高频头做收音机本论坛有好多例子的,效果都非常好,搜索一下吧。

谢谢关注,我已经有做好的了,只是把已有的资料分享给大家,刷下存在感

网友:
有意义啊,应该发啸发酵

楼主(2020-11-17):
模拟电视停了,纯粹探讨下收调频广播,这是FI1256mk2的原理图,对比fm1256mk2,收调频时,双调谐回路中间电容接地,元件密集,不方便拆下测量,有谁知道原理吗,大概接多大电容,之前philips有的专利有提到,找不到了。还有一种想法是用高放部分做收音机的放大器用。

网友:
带晶振的是电调谐的,不改不好用

网友:
高频头做宽频接收机,这个几年前曾经热门过

网友:
关注! 等成功了搞个套件玩玩

网友:
别折腾了,还是把所以的精力,照顾为你生儿育女的老婆及小孩呗,假如真的手痒痒,去掏个坏的德生高端机来修理呗,

楼主:
相关专利找到了,我还是试试高放当放大器用吧。

网友:
我用的是飞利浦FI1216 /1256 总线高频头   stc单片机控制液晶屏显示 连接的电脑有源音箱调频可以直接收听飞行频率失真断续,后来利用废旧收音机(cxa1691电路)改动AM本振从声表面引出中频信号由收音机AM接收可以正常收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频头后级用TDA7021试试

赞同!这个方法应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这个方法应该比较好。

四六级耳机,SP7021F芯片,直接收航空,9脚引出外接功放,效果还可以,接原耳机输出,频率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