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500万用表表头还能修吗?

楼主(2019-06-29):
路过垃圾佬那里,看到一块MF-500尸体,手快有手慢无,果断出手,否则会被五马分尸。初步检查印象:
1、外观完整,后盖标识上海第四电表厂出品,星牌,编号63193,无表笔这个不是问题;
2、零点严重偏离切不能调整,怀疑摔过;
3、开盖检查,发现无拆修,2号电池为重庆出的火车牌;
4、电池负极断,其他目测完好如新,电阻为色环,二极管给白色玻璃封装;
5、拆开表头检查发现,表头正极修饰断线,表头卡阻有锈斑。
总体印象:就是表头的问题,其他问题不大,看来表头的修理是重中之重,是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活,哎,人老眼花手抖,不知道结果如何,慢慢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70~80年代的产品,大咖们支支招吧

告诉你一个关键巧门。以后看見500型表背面电池盖板是斜角两个固定缧絲的,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入手。一,肯定是内磁表,二肯定是九几年后的。做工极差。和老500表没得比的。修好了也不值多少价值。能够用就算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是内磁的

就是内磁表头,95后产品,没维修价值。

楼主:
好像是70~80年代的产品,大咖们支支招吧

网友:
估计是90后。

网友:
2000左右的产品,放弃吧。

网友:
表头生锈霉变!修起来估计困难!

网友:
修不难,难的是保证精度.

网友C:
好像还是内磁的

网友:
没事的话慢慢修吧.只要动圈不断,问题不大.如果动圈要重绕就麻烦了,很考验手艺的,绕完后由于灵敏度和内阻改变,往往需要调整电路参数.

网友:
放弃吧,修好精度不敢保证。

网友:
第一张照片 我看到的,最惨的500型。后来的照片说明此表出身很不错,完全可以修复。

网友:
难得楼主将表打理这么干净,先用表测下表头有没有阻值?没有就放弃吧,如果有阻值?有多大阻值?只要动圈好,游丝没变形,慢慢清理掉表头内异物,更换损坏的元件,连接好断路的点,都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内磁表头,95后产品,没维修价值。

感觉坛内对指针表特别钟爱,
我也算过来之人, 当年有一快指针表也算是个人重器了。
自己用过的好好留着,

电子爱好者应该喜新厌旧

现在的玩具表的实用性

电阻挡、导通档、二极档三档都会叫

二极档和导通档驱动是直流
电阻挡驱动好像是低频方波脉冲?
二极档量程:0.045V---2.000V
导通档量程:0.0---65.0欧
二极档切换到导通档的切换点大概在0.045V对应55欧吧?

二极档在测1欧上下时,除非是0.0000V的好表,普通表?
而导通档主要是看1欧上下,大多时候最好是0.0欧
此表这二档是自动识别,在跑电路时不再需要人工来回切换,叫声速度也很快
如跑CPU和显卡供电部份的线路,对地电阻一般都很小,有的只有1欧上下,有的地方又要用二极档。
这表一档搞定。
有些板子线路电阻大到100K以上至几十M,二极档就搞不定了,
QB4只要一档就搞定,不用导通档和电阻挡来回切换,它遇到导通和短路是会叫的,
并且忘记关机也没事,遇到电压它就显示电压,遇到电阻就显示电阻,遇到导通或短路它就开叫
这可是一次测量可定性三类结果,普通表就需要用1至3个档位(电压、电阻、导通档)来回折腾测定。
这表一到手一试,马上眼睛一亮,新工具就要去是适应新方法,
QB4的电压档、电阻档、二极档、导通档速度都很快捷。
电脑城里修电脑的,大多是测个电压,测个二极管和导通或短路,他们是最追求快捷的、最喜欢一档搞定,这表一上手肯定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坛内对指针表特别钟爱,

请问;你这块表多少米购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块表多少米购得?

94.4元

可买QB3  更实用  使用时按键可少按二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4.4元

可买QB3  更实用  使用时按键可少按二次

谢回复,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回复,我去看看。

你可TB看看

但要注意因是自动识别,0.8V 以下的电压不能测

http://www.dt830.com/forum.php?m ... tid=3152&extra=

楼主:
谢谢各位大咖的指导,拆开表头确实是内磁的,检查发现线圈断路,无奈人老眼花手抖就不修了,当个摆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关键巧门。以后看見500型表背面电池盖板是斜角两个固定缧絲的,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入手。一, ...

承蒙指教,这次应该是块宝。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0897622

网友E:
500表有泡沫箱的非常难得,大家有没想过向厂家订做这种泡沫箱吗?反正我很早之前就这么想的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无拆表夫锈死

网友:
把里面的杂物清理干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00表有泡沫箱的非常难得,大家有没想过向厂家订做这种泡沫箱吗?反正我很早之前就这么想的了

500表直到现在也是泡沫箱包装,自己的千万不要用泡沫箱,习惯性用一个手拿表,容易出现拿不住。摔地上

网友G:
结构简单,维修简单,但调教费时间,无修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结构简单,维修简单,但调教费时间,无修的必要

这块不修了,另一块已经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0表直到现在也是泡沫箱包装,自己的千万不要用泡沫箱,习惯性用一个手拿表,容易出现拿不住。摔地上:lo ...

这个只能当台表使用,能用手拿的肯定轻便表

网友(2019-10-12):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关键巧门。以后看見500型表背面电池盖板是斜角两个固定缧絲的,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入手。一, ...

说的太对了

网友H:
我想知道,您咋样把表处理的那么干净????有啥绝招哦?

网友(2019-11-20):
这种表,现在买一块新的,几十块钱,二手的网上20-30元都能买到,何必修呢?

网友:
练练手还可以,不能保证精度

网友:
说到精度,话说淘宝上的几十块玩具表精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您咋样把表处理的那么干净????有啥绝招哦?

没什么绝招,就是用无水酒精擦拭的

网友I:
都这样了,还修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这样了,还修啥了,

换了个表头,正好朋友手里有两个烧了的

网友(2020-05-31):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您咋样把表处理的那么干净????有啥绝招哦?

就是擦一下就这样了

网友(2022-07-28):
引用 网友C:

感觉坛内对指针表特别钟爱,

我也有一个众仪的钳表,感觉还不错

网友(2022-11-25):
别人送我两块儿的这种表,内次的,近期产品,我拿回来后都当垃圾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