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耗电奇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29):
有一块米尼帕的袖珍表,当年在老杨那里买表送的,
总是几天就没电了

前几天没事测了下待机静态电流,大吃一惊,居然有100ma以上

看了下电路板没有头绪,请教各位高人,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重点要检查哪些地方?

网友:
上稳压电源,摸元件,耗电高,不良元件一分钟内就会发热,

网友:
耗电奇大反而好修。

网友:
从电池正极开始,逐级断开检查,很容易就能查出问题。

网友A:
自动关机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关机电路有问题?

这表不带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不带自动关机

任何档位电流都大?  如果是,那可能是公共部分的电路问题,如果只有个别档位有问题,那就查相应档位!  也不能排除芯片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