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变压器

楼主(2019-06-29):
这个是应该自偶的,120V/220V是电子自动控制接入的。但是为什么接在120V和220V下,功率不一样呢?接在220V,功率只有三分之一呢。
见图:

网友A:
铁芯参数和线径等决定输出功率的

网友B:
你那输入电压是110V吧?
我想你那110V是直过的,并没有通过変压器。
220V是通过变压器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输入电压是110V吧?
我想你那110V是直过的,并没有通过変压器。
220V是通过变压器升压的。

两组输入(110~130V米国,220~240V欧洲、中国),一个输出100V日本,

不应该是直过吧,我感觉就是自耦变压器,有120、230两组输入,一个100输出。既然都是自偶,为什么功率相差那么大呢。

网友:
体积太小,设计的要物尽极用。
绕组0——100V细线,100——130V粗线,130V——230V细线。这样绕法依据自耦变压器原理就得到该东西的输出功率。

网友C:
问题来了我们的变压器铁芯每片之间都有绝缘漆来绝缘,而这个铁芯是焊接在一起的,铁芯的每片间到底需不需要绝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来了我们的变压器铁芯每片之间都有绝缘漆来绝缘,而这个铁芯是焊接在一起的,铁芯的每片间到底需不需要 ...

铁芯片间需要绝缘这个是没问题的,整个变压器铁芯是连通的,这个也没问题。这个联通不能提供涡流通道就行了。

楼主:
为什么这个变压器工作时没有任何声音(翁翁等噪音)?因为电子切换?也不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芯参数和线径等决定输出功率的

自偶变压器容量特性如此,输出电压越接近输入电压,变压器的输送功率越大当输出电压接近输入电压时输送功率相当于同铁芯双线圈变压器的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