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为什么不用三相电?

楼主(2019-06-29):
没接触过发烧,也没钱烧。看发烧的东西都很贵,一根电线都很贵,对供电要求也很高,到了风电火电都影响音质的程度。那么三相电比单相好处多多,为什么不用?反正没看到用三相电的器材。再进一步,为什么不用400Hz?飞机上的频率,或更高?简单可用电动机-发电机模式,为消除干扰(实际没意义吧?)可以加个大飞轮,这样多干净呀,连三相不平衡都解决了。连接采用不导电的方式,例如皮带,完全的电气隔离,杂波根本过不来多么好,花钱不多,效果显著,为什么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有高频干扰,不符合发烧精神

所以说要见多一些机,业余电台灵敏度为0.1uV.远远远远超过音响要求万倍,现都可用开关电源,

全世界最贵数十万美元的发烧音响,已清一色用开关电源,与变压器永别了.中国发烧者,你们的资讯OUT了.

还留在咸丰三年或万历元年,跟上吧.别以为保守=发烧

中国业余界没人研究【开关电源三重隔离技术】所致,这个空白处女地,

不知有否矿友敢于去DIY?

网友A:
费这么大劲做个啥,弄一套电池组不就行了,充好电,然后断开充电器来听,绝对干净。

网友:
简单可用电动机-发电机模式,为消除干扰(实际没意义吧?)可以加个大飞轮,这样多干净呀,连三相不平衡都解决了。连接采用不导电的方式,例如皮带,完全的电气隔离,杂波根本过不来多么好,花钱不多,效果显著,为什么不用?
楼主提出的可是新思路可以借鉴!

楼主:
对于发烧来说安个三相电多少钱?500VA三相变压器看淘宝300来元。电动机-发电机模式,750W单相异步电动机300来元,但是400Hz发电机神奇的淘宝居然没找到。搜发电机出来的都是汽油机那种。

网友B:
在楼主面前那些所谓的发烧都不是真正的发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楼主面前那些所谓的发烧都不是真正的发烧,

在楼主面前 那些所谓的发烧都不是真正的发烧
在楼主面前 那些所谓的发烧都不是真正的发烧
在楼主面前 那些所谓的发烧都不是真正的发烧

三遍

网友C:
最好自己太阳能能发电,不用并网

网友:
发烧的要求是很高的,穷人是烧不起的.依我看要好的听音效果,必须建一个隔音室,里面再建一个屏蔽室,设备用蓄电池供电,这样外面的杂音杂波就进不去了,听音时放大器的温度要尽量接近绝对零度,这样可减少热噪声,当然听音的人要练就心跳和呼吸能暂停的功能,以免影响听音效果

网友:
用三相电是可以,前题是电子器元件是三相等级供电

网友:
楼主,你这么说人家发烧友估计拿板砖拍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发烧来说安个三相电多少钱?500VA三相变压器看淘宝300来元。电动机-发电机模式,750W单相异步电动机3 ...

据说某发电厂女操作员来大姨妈,影响极大,当晚听歌都有那个味道!
要是造发电机的工人看了毛片后干活造发电机咋办?
太阳能?不靠谱;要是太阳老头昨晚意淫月亮小娘们咋办?

唯一终极办法:聋了算了。

楼主:
越来越歪楼了。本意是三相电在整流上有显著优势,为什么没见用的呢?有的地方本来就有三相电,接三相电不是什么问题。增加的三相变压器,300来元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相对功放、音箱的价格可以接受。如果确实能改善音质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自己太阳能能发电,不用并网

太阳能板 发出来的是直流电,需要经过逆变器才能变为交流电,不是绝对的正弦波。并且与大电网的交流电没法比,大电网的交流电是绝对的正弦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谁家是直接从供电局220V供的电?都是从3相高压电网出来的

但是为了听个音响去申请三相电源  好像太奢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这么大劲做个啥,弄一套电池组不就行了,充好电,然后断开充电器来听,绝对干净。

这个不错,4块60Ah12V电瓶要2000来元有点贵,充电麻烦点但是可接受,寿命?

网友:
要是音乐家发个烧还能理解,必经人家是搞因乐的重放音乐能还原逼真是吧?可是那些钱多 多的不知咋花的就显得多余了,一根电源线据说还得上千元的那不是扯蛋吗?要是搞个十元的还能变味咋地?

网友F:
三相交流电整流出来电源波纹小,单相整流加大滤波电容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相交流电整流出来电源波纹小,单相整流加大滤波电容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不好说,电容大在充电瞬间电流会很大,把电压拉低,这样会造成轻载时电压高,重载时电压跌落,可能对低音不利。三相电电容小,“更新”快,比较轻松,比较稳,可能有好处。具体以实际比较为准。

麻烦的是一般人没有三相电,三相变压器也比单相的贵。

网友:
家庭用三相电,没有充足的理由供电部门是不会安装的,而且增容费得拿。
80年代时,依稀记得一篇文章:三相变压器星接,火线接一端a,从a接电容到b,从a接电感到c,中性点接地。利用超前90度,滞后90度来形成三相,只适合小电器应急。电容电感数值的计算不知。有兴趣可一试。

网友:
如果因为电源对音质会造成影响 应该选稳压电源才对 。
功放有个不常用指标电源抑制比 普通单相整流滤波就满足了。
电源参数的选取 用示波器最直接有效了。

网友:
一般的家庭只申请三相电就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它是属于工业用电在费用上也要比家庭用电高一倍不止,为什么要多花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说,电容大在充电瞬间电流会很大,把电压拉低,这样会造成轻载时电压高,重载时电压跌落,可能对低音 ...

说了那么久,你不懂开关电源,它早早己超越三相电源一切优点的指标,不过业余界都是如此

网友:
对于业余发烧友来说,就看各人的想法和实力了,发烧发烧,没有最烧,只有更烧。等钱烧没了,也就结束了,就象太阳的能量来源一样,太阳一直在发烧,因为它还有能量在提供,等五十亿年后,太阳的能量提供消耗完了,一切也就结束了。没钱低烧,有钱发烧,富豪高烧。无论多烧,只钱烧没有了,一切都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了那么久,你不懂开关电源,它早早己超越三相电源一切优点的指标,不过业余界都是如此

开关电源有高频干扰,不符合发烧精神

楼主:
发烧的东西很玄,做个三相的供电板,吹嘘一番,卖个高价,说不定是个商机

网友:
200瓦的音响算功率较大了,7.5千瓦以上才用三相电,您看........

网友H:
蓄电池组是最纯净的直流电,对音响而言,用蓄电池组比用三相电源要好得多。

网友:
单相电能提供你需要的电功率。

网友:
大型舞台音响可直接用三线四线供电,也有变成三相220伏供电,那些电源和功放不仅发烧还发热咧。
普通家庭能拉三线电的或发动机发电的,那是烧钱的咯。
觉得好听耐听的音响,不一定是发烧的,真正发烧的音响听久了,感觉都一样。也只是在不断花钱在发烧的路上。音响发烧器材就是商家搞的套路,部分有钱人才可以发热发骚。普通人也能有普通人的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蓄电池组是最纯净的直流电,对音响而言,用蓄电池组比用三相电源要好得多。

比整流要纯,干扰无。稳定不一定,极化现象,大电流电压跌落仍然存在,它要“缓气”。

按照发烧思路估计:
铅酸蓄电池,沉稳、厚重,播放古老经典音乐尤佳。
锂电,激烈火爆,蕴含爆炸的威力,适于激烈火爆的战争片、灾难片、演唱会现场等。
镍镉电池,因其显著的记忆效应,纪录片、回忆录、历史题材表现佳。
单相电,脉动感,力量一般。
三相电,比单相电平稳的多,力量强劲的多。
400Hz三相电,反应比50Hz快了很多,能量补充迅速优于蓄电池,灵活充满活力。表现青春活力佳,充满生命力,睡前听了第二天体力恢复快,对多数病人恢复身体有利。

只能编到这儿了 。三相电不好安装就走发电机-电动机模式,前方有商机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说,电容大在充电瞬间电流会很大,把电压拉低,这样会造成轻载时电压高,重载时电压跌落,可能对低音 ...

大电容充电瞬间拉低电压,但是放电时电压跌落少,还是有利的。

网友:
有的。翻电子报,早年有人做过。具体那年不记得了

网友:
用三相电那不是发烧,那是燃烧!

网友:
发烧没什么问题,只要不发骚就可以了,申请380v就为了发烧,我看是耳朵发骚了吧

网友:
现在功放都是查分输入,对电源纹波抑制都能达到100db ,根本不怕电源干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但是为了听个音响去申请三相电源  好像太奢侈了吧

不用申请三相电,一样可以拥有三相电的
用 一个220V5000W的电动机
然后带动一个三相电5000W的发电机
如果考虑到波纹等因素,可以考虑用中频或高频发电机
400HZ或者更高的
中间 用楼主说的皮带传动,调整到合适的转速比,通过飞轮,用惯性增加频率稳定性
采用大飞轮,还能增加过载带动力
这样就可以拥有完美的三相电,并和电网实现物理隔离

电源方面,还有个要解决的
就是地线问题,可以挖六个3米的坑,铺设2.4米的地线合金棒,用铜带连接六个合金棒,
保证接地电阻在0.2欧姆以下
隔离后,不用电网地线,用自建地线,

这样供电供电方案,住一楼的基本都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申请三相电,一样可以拥有三相电的
用 一个220V5000W的电动机
然后带动一个三相电5000W的发电机
...

那还要一间发电房,一套发电设备,…… ……

三相整流倒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