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环混版的场管四波收音机pcb

楼主(2019-06-29):
如题,将原场管四波收音机进一步优化布局,并将原二极管混频改为用MC-SBL-1成品环混频器件,经实际制作效果大大优于原二极管混频。

网友A:
接地焊盘与大面积铺铜连死不利于焊接,应该用十字连线方式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焊盘与大面积铺铜连死不利于焊接,应该用十字连线方式隔离。

有道理,但这个软件的十字焊盘在哪个菜单里?找不到啊。望指导一下?

网友B:
这么快就做了改进版,我的还在绕线圈呢!不知道装好后情况怎样?经过粗略计算,短波我分2.2M-6M,6M-15M和15M-30M三个波段;请问环形混频器混频与二极管混频之间主要有什么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就做了改进版,我的还在绕线圈呢!不知道装好后情况怎样?经过粗略计算,短波我分2.2M-6M,6M-15M和1 ...

音质好些,底噪更低,相对灵敏度提升。大大改善不明原因的啸叫。

网友C:
楼主可否提供下电原理图,我也装过这个机,不理想,正好刚买了SBL-3环混,也改造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提供下电原理图,我也装过这个机,不理想,正好刚买了SBL-3环混,也改造下试试

网友:
手里还有几个环混模块,有意尝试一下,感觉自制中周难度太大,有剩余的板子和详细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这个软件的十字焊盘在哪个菜单里?找不到啊。望指导一下?

这里设置,不过,仅用于整体铺铜的时候

网友:
这是铺铜后的显示画面

网友:
谢谢提供线路,我实践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果好坏,跟是否使用环混没有必然联系。我用二极管混频,效果依然很好。而使用什么样的场管,跟效果好坏 ...

我没有3DJ7,2SK241倒是有不少,Y档和GR档都有。效果不好的一个原因是本振不理想,振幅高低端变化较大,另一个是跟踪没有完全做到同步,致使灵敏度有影响。另外对于高放漏极的二个电感,心里一直没底,所以不确定是不是在最佳状态。本振我准备单独做,已有比较完美的稳定振幅的本振,跟踪问题再仔细调准下,准备用250/290的空气双连,感觉跟踪好些。

网友:
图收下了,我要等全部装好、调试好再试这个SBL-1 ,现在4个震荡、4个天线总算搞好了,中周和磁棒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果好坏,跟是否使用环混没有必然联系。我用二极管混频,效果依然很好。而使用什么样的场管,跟效果好坏 ...

你震荡也用2SK241? 我是想用2SK192A的。

网友:
自从天气转热后,整个中波波段都被强大的干扰淹没了!只能在野外收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