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6626a和 横河7651电源对比精度和稳定性的差别

楼主(2019-06-29):
各位老师好 ,请教hp6626a和 横河7651电源对比精度和稳定性那个更好
hp6626A
尺寸: 130x420x500mm
重量: 17.4 kg
电源是输出25*2+50*2瓦,四个线性低噪声输出的精密系统电源。
hp6626A使用一段时间,根据说明书参数,电压电流的精度和6位半的agilent34401台表相当,实际测量也基本相符(业余测量水平差),就把这个电源当标准源使用。在一次三极管参数测量发现电源自己显示读数和台表读数不一致,总的来说这个电源我是非常满意,通过GPIB接口和cp上位机编程控制测量也很方便
YOKOGAWA 7651 直流电压电流标准发生器
尺寸: 213x88x350mm
重量: 3.6 kg
功耗: 约30VA
是在隔壁论坛看到DC电源。介绍是双路乘法型D/A转换器既能提供高速响应又能提供高分辨率。这个电源电流最大0.12A有点小了,有电子负载功能可是3W,可用范围小的多。
这两个电源有没有像台表一样的有lm399 电压基准一样,其基准部分是什么。谢谢。

楼主:
两台电源参数:
YOKOGAWA 7651 直流电压电流标准发生器
7651是使用YOKOGAWA最先进DC标准技术开发的通用DC电源。此双路乘法型D/A转换器既能提供高速响应又能提供高分辨率。7651还提供高精度和稳定性。除了电源功能(电流源),7651还提供Sink功能(电流吸入),因此不仅可用作DC电压/电流源,还可用作高精度电子负载。此外,还提供了一系列强大的功能作为标准配置,以满足系统使用需求,比如最多50步的编程功能、能够存储7种程序模式的IC存储卡以及GP-IB接口。此7651能够用于广泛的现场应用,从研发到生产线、服务和维护都可使用。
•        高精度输出 (90 days, 23 ± 5 °C)
设定值的±0.01% ±200 μV (10 V 档)(1mv±0.2mv)
设定值的±0.02% ±100 nA (1 mA 档) (100μA±0.1 μA)
•        高分辨率:100nV (DC V,10mV量程)
•        快速响应 : 10 ms ± 0.1%
•        低噪声 : 15 μVp-p (1V 档 DC to 10Hz)
•        连续输出 间歇输出 编程控制
参数
•        电压输出:0 - 32V (最大输出电流 ±120mA)
12.0000mV 档:100nV,输出电阻:约 2Ω
120.000mV 档:1μV,输出电阻:约 2Ω
1.20000V 档:100μV,输出电阻:小于 2mΩ
12.0000V 档:100μV,输出电阻:小于 2mΩ
32.000V 档 :1mV,输出电阻:小于 2mΩ
•        电流输出:0 - 100mA (最大输出电压 ±32V)
1.20000mA 档:10nA,输出电阻:大于 100MΩ
12.0000mA 档:100nA,输出电阻:大于 100MΩ
120.000mA档 :1μA,输出电阻:大于 10MΩ
hp6626A电源是一个25*2+50*2瓦,4输出精密系统电源,四个线性低噪声输出结合内置GPIB接口。过温保护14位测量的电压/电流在GPIB自测试上的读取发生
主要特性与技术指标
Output Ratings (2 outputs each)
Low-range volts, amps 25W: 0 to 7 V, 0 to 15 mA
Low-range volts, amps 50W: 0 to 16 V, 0 to 200 mA
High range volts, amps 25W: 0 to 50 V, 0 to 500 mA
High range volts, amps 50W: 0 to 50 V, 0 to 1 A or 0 to 16 V, 0 to 2 A
Programming Ac c uracy (2 outputs e
Voltage 25W: 1.5 mV + 0.016% (low), 10 mV + 0.016% (high)
Voltage 50W: 3 mV + 0.016% (low), 10 mV + 0.016% (high)
Current 25W: 15 μA + 0.04% (low), 100 μA + 0.04% (high)
Current 50W: 185 μA + 0.04% (low), 500 μA + 0.04% (high)
Ripple & Noise (2 outputs each)
Constant voltage rms: 500 μV
Peak-to-peak: 3 mV
Constant current rms: 0.1 mA
Readback Ac c uracy (2 outputs each
Voltage 25W: 0.016% + 2 mV (low), 0.016% + 10 mV (high)
Voltage 50W: 0.016% + 3.5 mV (low), 0.016% + 10 mV (high)
+/-Current 25W: 0.03% + 15 μA (low), 0.03% + 130 μA (high)
+/-Current 50W: 0.04% + 250 μA (low), 0.04% + 550 μA (high)

补充内容 (2019-6-29 20:19):
测量仪器仪表电源等使用不熟练其参数基本的理解,长稳短稳精度等不适很透彻,求解惑。

网友A:
这个功率还嫌小……这可是基准源,不能当普通的直流稳压电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还嫌小……这可是基准源,不能当普通的直流稳压电源用的

谢谢,前段时间看电源帖子开关电源效率高适合大电流,缺点电磁干扰大波纹大,线性电源效率低,抗干扰好,波纹小,隔壁论坛看横河7651是标准电压电流源,已入手在路上,网上就搜索了7651资料,介绍7651源由采用D-A型乘法转换器进行数字到模拟的转换。应该是数字电源但是电流这么小和开关电源混了。并和手头已有hp6626a是线性电源参数对比(这个电源精度也挺好电流也大和6位半台表精度相近),想请教这两个设备的差别,看了DIY 精密测量用1mA、10mA、100mA恒流源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3&fromuid=54797帖子才知道基准电流可以这么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段时间看电源帖子开关电源效率高适合大电流,缺点电磁干扰大波纹大,线性电源效率低,抗干扰好 ...

1、6626 和 7651 的基准都是 LT1021-10V

7561:

6626:

网友B:
2、区别

6626 是电源(Power Supply),它是一个精密电源,具有高分辨率、最小 1uA 的编程和回读步进,使用了不算便宜、性能也不低的 LT1021 基准

但它还是一个电源(Power Supply),它的用途是给设备供电。

7651 是一个电压/电流源(DC Voltage/Current Source),当然作为电压源它精度就比较低了,但它是一个电压/电流源,它的用途是提供元件或电路测试的信号,比如测试三极管。

由于前者在电源中属于比较精密的,后者在电压电流源中属于比较抵挡的,所以你觉得两者有点重叠了。但它们是不一样的东西,用途也不同。当然,在不特别精密的测试中,6626 可作为电压电流源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台电源参数:
YOKOGAWA 7651 直流电压电流标准发生器
7651是使用YOKOGAWA最先进DC标准技术开发的通用DC ...

3、DAC

6626 的 DAC 是 MAX7534,高性能的 14 位乘法精密 DAC;7651 是 AD7541,12 位乘法 DAC,然后合成...

说实话,我觉得合成的精度很难做高,所以我觉得 7651 的线性度不太好,我抛弃 7651 自制 Voltgen,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7651 的线性度远不能满足 6 位半测试的需求。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 7651 真是不咋的:

网友B:
我不清楚当初我那台 7651 是不是不太好,总之我对它印象比较坏,

1、线性度很差,不能满足 6 位半测试需求 --- 不过人家本来就是 5 位半的源

2、噪声略大,虽然在 6 位半尺度可以接受

3、稳定度不佳,温度系数较大,尤其是 100mA 档更差

说实话除了分辨率比较高之外,有一种还不如 6626 的感觉

千元级二手直流源,还有一个选择就是 TR6120,6 位半、1V~1000V、1mA~100mA 的 6 位半直流电压电流源。不过因为比较老,所以在程控上不如 7651(主要是当时还没有 GPIB 接口)。但性能上尤其是线性度上比较不错(它可以校准线性度)。6120 虽然也是合成的,但它的 DAC 是 PWM 的,这种 DAC 的线性度比较高,因此合成后(再调校)效果比较好;7651 不知是否调校不好,但一般来说,那种 R2R DAC 的合成后线性度很难超过主 DAC 指标。

TR6120,我目前还留存,7561 我早就扔掉啦

10V

9.87654V

3.1415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26 和 7651 的基准都是 LT1021-10V

7561:

谢谢washu 老师解惑,hp6626 和横河 7651 的基准都是 LT1021-10V,又知道认识了一个正在使用的基准,过去DIY过LM358稳压电源用的是Tl431做基准,费了不少劲,不知道哪里问题关机有关机脉冲一直没有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区别

6626 是电源(Power Supply),它是一个精密电源,具有高分辨率、最小 1uA 的编程和回读步进, ...

知道了用途不一样他们的设备指标参数根据用途也有差异,重叠部分差距不大。hp6626a使用hp3457a台表测量很短时间电源读数就稳定,台表需要预热1-2小时,您推荐的这块电源用着精准度很稳,测试环境温度稳定基本是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AC

6626 的 DAC 是 MAX7534,高性能的 14 位乘法精密 DAC;7651 是 AD7541,12 位乘法 DAC,然后 ...

谢谢,看到DAC部分等数字电路就头大,对数字电源您上次介绍其工作原理有所了解,刚刚接触,包括单片机等,还得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清楚当初我那台 7651 是不是不太好,总之我对它印象比较坏,

1、线性度很差,不能满足 6 位半测试需 ...

O(∩_∩)O哈哈~,您的宝贝真多,TR6120在淘宝咸鱼搜和论坛搜近期没有,为什么买横河 7651 本来想做一个基准玩,准备了好长时间知识储备,这两年做简单的线性稳压电源电子负载等,发帖子求教,在各位老师帮助下跟头咕噜的各种状况连连,所以暂时放弃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看到隔壁论坛有就下手了,已经到门卫了,玩一段时间,谢谢您的一如既往的支持,谢谢。

楼主:
      横河7651昨天到,体积小重量轻,家用地方小还是很方便,就是风扇声音大,回头换一个静音风扇。
昨天晚上通过示波器双通道测量hp6626a和 横河7651电源电压波形,设置电压均为5v,示波器50mv/div,调整电压1v等,看图形幅度总体7651略小于hp6626a,可是电源关机发现示波器仍有干扰信号。

电源关机仍有杂波

电源关机仍有杂波

电源关机仍有杂波

电源关机仍有杂波

电源对比情况

电源对比情况

电流测量

电流测量

     今天早凉台温度合适,横河7651串联BZ3,100Ω电阻用hp3457a和Ag34401表测量BZ3测量接线柱电压,30v10v1v100mv10mv等,横河7651串联hp3457a电流档BZ3,1Ω电阻,Ag34401表电流档性能差些(昨天测量)用来测量BZ3测量接线柱电压。电流100ma50ma10ma等,总体电压测量10v,都是后面跳动1个字或者稳定,hp3457a电压档最低30mv,电流档最低300 μa,ag34401电压档最低100mv,电流档最低10ma,正如washu 老师推荐台表讲的那样,在直流电压电流测量中hp3457a更胜一筹,今天早测量只是观察无记录。
      以横河7651提供恒压或横流,用hp3457a串联或并联被测小电阻,测量精度不知道如何?
     过去用论坛wanwenhao1老师介绍的用胜利VC890C+手持表200mv挡测量被测电阻串联lm317稳压电源大电流的两端电压值,电流不变被测电阻换电阻箱调整电阻箱电阻使两端电压同被测电阻的电压时,电阻箱电阻阻值就是被测电阻阻值,对比测量法,虽然仪器精度不高,电源大电流不稳,玩的不亦乐乎。

电压测量

电压测量

电压1挡

电压1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横河7651昨天到,体积小重量轻,家用地方小还是很方便,就是风扇声音大,回头换一个静音风扇。

昨 ...

用 7651 作为电流源,测试微小电阻,是它最合适的用途之一,也是 DC Source 的标准用途之一。

不过,我当年对此很失望,因为不大的电流比如 1mA,DMM 自己电阻档就能提供,我们只关心比较大的比如 100mA,去测试微小电阻,而 7651 令我失望,你可以测试你那台怎么样,如果你有比如 1 欧姆的 BZ3 之类标准电阻,你可以测试看看和 6626 相比,7651 的 100mA 稳定度如何,比如从开始测试到十分钟之后,变化多大

另外作为电压源,7651 的线性度也令我失望,不清楚你那台如何,你可以用 34401 测试 7651 从 1V,2V,3V...到 12V,看看是否是完美的一次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7651 作为电流源,测试微小电阻,是它最合适的用途之一,也是 DC Source 的标准用途之一。

不过, ...

      已经进行测量,测试条件凉台温度29°-30°,横河7651、hp3457a和AG34401a,BZ3100Ω/1Ω,自制连接线,hp3457a的电压电流测量是用washu 老师的上位机软件进行自动测量记录。
      1.开机测量横河7651设置电压3V串联BZ3/100Ω+hp3457a电压档测量BZ3/100Ω电压,2小时(AG34401a开机预热)
有两处异常供参考。
      2.1V- 12V,电压测量,设备连接同上,增加AG34401a电压档表笔在横河7651输出端子并联手动测量记录,横河7651电压由3v调整为1V然手动记录AG34401a显示电压停留约1分钟后增加1v,进入下一段测量到12v停止,测量时间约15分钟
      3.100ma测量横河7651设置电流100ma串联BZ3/1.Ω和hp3457a电流档测量,AG34401a测量BZ3电压。测量时间20分钟,AG34401a电压测量单位是mv,/1Ω可以转换为mA。
      以上测量图表中有数据的为手工记录曲线。
      100ma测量看曲线不太好看,绝对数AG34401a表测量数据尾数由4.9μa增加到最大5.7μa增加0.8μa。,7651设置电流100ma串联BZ3/1.Ω和hp3457a电流档手动测量测量,准备用上位机AG34401a测量BZ3电压自动测量,看看什么情况,hp3457a过去测量感觉老是飘,hp3457a表测量最小尾数27μa-最大33μa,增加6μa。手工记录是观察读数中间值人为因素多。
      线性测量图出来了相关度如何不知道怎么算的,先把资料传上去,网上搜搜看怎么做。
    和hp6626a100ma对比回头做。。。。。。。。。。。。。。。。

补充内容 (2019-7-4 09:04):
忘记了,电流测量应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bz3,电阻电压计算电流准确度高,周末在重新测量。

楼主:
昨天横河7651电源设定电压3V串联BZ3/100Ω+hp3457a电压档测量BZ3/100Ω电压,测量100个均方差594.619E-9,均值2.99137V

楼主:
关于电压线性相关,温度要求是23 ± 5 °C,实际测量温度29-30°C高了1-2°C,前面测量的测量结果整理如下简单的标准值与实测差/标准值
某标准源指标
看了源测量规程测量计算都不符合规范仅供参考。请教业余条件下如何进行测量谢谢。

补充内容 (2019-7-6 10:07):
测量表hp3457a测量均方差用公式错误的使用方差函数AVR(),应该是stdev(),修改后基本电压大于3v使用30v档测量噪音是14-16.7PPm了。

楼主:
今天把hp6626a和 横河7651电源100ma对比试验
横河7651电源设置100.000ma,串联BZ3/1Ω,AG34401设置100.0000mv档测量BZ3电压端。测量温度开机28°到27.5°时间开机18:55-20:47
测量噪声(stdev)1.29ppm
hp6626电源设置100.000ma,串联BZ3/1Ω,AG34401设置100.0000mv档测量BZ3电压端。测量温度29.5°到31°测量时间20:55-21:50
测量噪声(stdev)1.05ppm
AG34401,在100.0000mv档没有10v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进行测量,测试条件凉台温度29°-30°,横河7651、hp3457a和AG34401a,BZ3100Ω/1Ω,自制连 ...

看来我那台 7651 线性不好不是个例,而是如我推测的,这玩意就这样了

我试制 Voltgen 的初衷之一,就是 7651 的线性度不能满足 6.5d 要求,甚至在 5.5d 尺度上也不太舒服。

所以,我开始了 Voltgen 的制作,下面是随机的几台测试结果,可见线性度和准确度,远超过 7651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那台 7651 线性不好不是个例,而是如我推测的,这玩意就这样了

我试制 Voltgen 的初衷 ...

       washu 老师好, Voltgen 标准电压源我也关注很久,也准备制作一套玩,为此还做了些基础知识学习的准备等工作,就是没有赶上发行套件。
        还有您提到TR-6120这个源后,就关注直流电压电流标准源情况,就发现二手电压电流源在精度,设定值准确度上还没有超过TR-6120,只有一款参数相当同级的,7651 源参数就排第三了,价格是最低的。按您说的100ma档hp6626a和 横河7651电源连接电阻和测量仪器等基本相同条件对比结果相当,hp6626a的噪音略低1.05ppm好于横河7651的1.29ppm,测试条件略微不同的是环境温度,横河7651先测量温度是28°-29°-27.5°,领导开空调吹到凉台,晚上气温下降,hp6626a开机预热后温度开始上升开始测量就29.5°-31°了,台表就在电源旁边,电源吹出的风手感不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您提到TR-6120这个源后,就关注直流电压电流标准源情况,就发现二手电压电流源在精度,设定值准确度上还没有超过TR-6120,只有一款参数相当同级的,7651 源参数就排第三了,价格是最低的

6120 很老了,基准也很一般,温度系数很大的,关键是便宜 其实新的电压源超过它的不少,但是非常贵,比如最常见的就是 Fluke 5440,57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20 很老了,基准也很一般,温度系数很大的,关键是便宜  其实新的电压源超过它的不少,但是非常 ...

谢谢,淘宝看到了Fluke 5440,就是贵的厉害,指标肯定好,隔壁论坛看到Voltgen,也厉害呀

楼主:
       电压线性测量根据TR-6120 直流标准电压、电流发生器简单测试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37bac701014tua.html,和隔壁论坛DIY 精密测量用1mA、10mA、100mA恒流源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3&fromuid=54797帖子中测量测试方法,重新进行了0-12v电压测量,这些测量方法在过去的请教帖子,老师们都讲过说过,不具体实验测量印象不深,边学习边实践边实验测量,有兴趣学的快记得牢,hp3457a老师介绍过30v电压档,由于电压分压方案不合理造成测量噪音大,看过也就忘掉了。
      这次测量从0v-11v,AG34401通过上位机连续测量,hp3457a用数理统计功能每次测量100点求出平均值和均方差0-3v,均方差还是0.68ppm超过3v就是16ppm,吓我一跳。
上次测量计算错误修改
修改测量方法后计算表和图

楼主:
hp6626a设置10v恒压串联BZ3/100Ω由AG34401并联上位机测量。测量均方差6ppm,这几天的测量都是短时间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hp3457a用数理统计功能每次测量100点求出平均值和均方差0-3v,均方差还是0.68ppm超过3v就是16ppm,吓我一跳。

3457A 基本量程 3V,测量 >3V 的电压,经过外部 1/100 电阻衰减后再放大 10 倍,所以噪声较大

34401A 基本量程 12V,测量 1.2V~12V 电压,噪声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57A 基本量程 3V,测量 >3V 的电压,经过外部 1/100 电阻衰减后再放大 10 倍,所以噪声较大

34401 ...

      过去看过您写的这方面的帖子,实际应用就忘记了 ,仪表电源买来这么玩不甚清楚,这次hp6626a和 横河7651电源对比,您提出100mA和1V-12V,线性测量后,通过这几天的反复测量,有原来的统计测量和上位机自动电压或电流测量的手段,测量效率和准确度都有所保证。通过这不是很复杂的测量,对手头的两块台表和两个电源都有新的认识,谢谢!

楼主:
对横河7651电压相关性测量图表重新整理AG34401和hp3457a的电压读数相差250-270PPm差距比较大,从图看是一条比较直的线,两表线性相关比较好,两表相对偏差幅度21PPm以内,若以AG34401为准,电源偏差剔除1v,都在100PPm以内。

实测偏差对比ppm

实测偏差对比ppm

实测相差对比和相对偏差

实测相差对比和相对偏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横河7651电压相关性测量图表重新整理AG34401和hp3457a的电压读数相差250-270PPm差距比较大,从图看是一条 ...

3457A 的线性是略差,不知道除了 ADC 本身之外,是否还有前置放大器引入的误差,我记得和 3458 对比在 2、3 个 ppm 这样。34401A 线性度很好的,和 3458 对比几乎没有差别(34401 分辨率不足)。

现在你的 3457 和 34401 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增益误差,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准确度,或者说是 B 类不确定度,这个需要基准判定是谁误差了、误差多大 或者送计量机构校准。

所以,如果看着 3457 和 34401 之间有差,怎么办?开始烧基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57A 的线性是略差,不知道除了 ADC 本身之外,是否还有前置放大器引入的误差,我记得和 3458 对比在 2 ...

     谢谢谢谢,还是不会玩,学工科的测量误差计算基本知识知道,用时网上搜搜就行,仪器仪表电源参数看说明书,具体如何测量没有示例比葫芦画瓢,真是不会,3457A 3v输出短路测量曲线总是不稳漂,34401A10v输出短路测量图形曲线过了预热时间就像刀切一样齐。
    仪表送计量单位校准差不多又买一台的价格了吧。玩基准,要掉坑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57A 的线性是略差,不知道除了 ADC 本身之外,是否还有前置放大器引入的误差,我记得和 3458 对比在 2 ...

washu 老师好3457A和34401a基准都是LM399吧,34401a开机后仪器上面中间右边部分明显发热,从我过去的两台仪器开机曲线看34401a开机很快稳定相似hp6626a,稳定后在上下水平直线内摆动,温度稳定性特别好?3457A开机曲线过了预热时间后趋势还是不稳。34401a比3457A晚技术更先进些,两者主要技术特点和差别是什么。
    注:开机曲线测量,测量温度有变化,也不在规定范围。

补充内容 (2019-7-9 20:59):
请教一个问题上位机读取34401,10v读数8位9.9999829000,后三位0是无效的。100mA读数0.09999位97376,表的显示是099.9974,有效显示9位了。

稳定稳定

稳定稳定

一直向上走的趋势

一直向上走的趋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3457A 3v输出短路测量曲线总是不稳漂,34401A10v输出短路测量图形曲线过了预热时间就像刀切一样齐。
    仪表送计量单位校准差不多又买一台的价格了吧。玩基准,要掉坑里

3457A,在 3V Range 时,分辨率是 1uV
34401A,10V Range 时,分辨率 10uV

所以尺度不同,看起来就不同咯

玩基准,既然两台表读数不同了,总要玩的 或者说,我们是怎么玩上基准的?那不就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3457A和34401a基准都是LM399吧,34401a开机后仪器上面中间右边部分明显发热,从我过去的两 ...

都是 399,你用的测试量程,两者分辨率不同,所以不能对比,得在相同分辨率下对比才行。

34401A 的积分技术比 3457A 更先进,电路更简洁,而且对元器件要求更低。不过 34401A 定位是 5 位半价格 6 位半性能,所以定位比较低,因此虽然有更先进的技术但表并没有做到比较好。

有效数字问题,注意格式化数字为字符串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57A,在 3V Range 时,分辨率是 1uV
34401A,10V Range 时,分辨率 10uV

谢谢washu 老师指点,又查了准确度和分辨率的概念,我给混一块了 ,我把满量程精确度当成分辨率用了。 方便的时候介绍一下基准玩法。今天测量7651的12mV档设置10mV测量结果3.15mV,是串联一个1Ω,并联台表测量电压,把电源内阻2Ω给忘记了,结果偏差很大 ,电流测量知道串联小电阻作为检流计测量电压差计算电流或者串联台表电流档也是一种方法。标准电压源电压测量直接用台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 399,你用的测试量程,两者分辨率不同,所以不能对比,得在相同分辨率下对比才行。

34401A 的积 ...

都是399基准,做的比较经典。两台仪器在相同分辨率下对比有意义,知道了。有效数字问题我在看VB和您的样板格式化数字为字符串的函数一样不,谢谢!

楼主(2019-08-18):
通过HP3457A和AG34401A对HP6626A电源电流电压的同步测量,电压测量相关性比电流测量相关性好,电流测量均方差最小,相关性比较差。
电压测量:
电流测量:
两表电压3v/10V短路噪声测量
两表电流30mA/100mA开路噪声测量

楼主(2021-06-06):
对hp6626a和 横河7651电源对比精度和稳定性的差别困惑和疑惑还是源于用上位机+台表+6626/7651的连续自动测量结果均方差值比较接近造成。
最近分别台表+6626/7651的连续手动记录测量,明显发现---台表+6626电压(1-7v)测量34401a电压测量尾数跳动比台表+7651电压档测量34401a电压测量尾数跳动大一个量级或大几倍,相同电压7651测量末尾1个字跳动,那么6626测量末尾几个字或十几个字跳动,测量结果与说明书给的参数相近
横河7651误差标准
HP6626误差标准
7651误差标准(10mv~30v)3.2μv~350μv其噪音(DC-10HZ)3.μvP-P~150μvP-P
6626a 误差标准(0-7V)其量程误差(测量回读准确性)就2mv,输出噪音0.5mv~3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