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如何让数字万用表,一直显示。

楼主(2019-06-29):
在监测电压,电流时,总想让数字万用表一直显示,我的表型号是:DT9014A,有什么改动方法?
十分感谢!

网友:
大多数数字万用表自动关机电路与下图相似。若要取消自动关机功能,按图中红线所示短接其中PNP三极管的c,e极即可。

楼主:
太好了,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
还好,我的表没有呀自动关机

楼主:
找到了,整个电路板,就这两个管子。
短接好,我买菜回来,还在显示。

楼主:
现在,电池已经不是问题了,我用两节外接锂电,不考虑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一直盯着表看?我看还是需要带记录的表更加合适

我干别的,随时抬头看看,总不能老跑过去启动啊。
包括手机,我也是设置成 永不 屏保。

网友B:
UT61E接电脑串口,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61E接电脑串口,多方便。

UT61E,太先进了,带通讯的,自动量程,可以电脑记录。
我这人老,表破,差远了。

网友C:
这种7106/7129使用的自动关机电路设计挺巧妙的,即使取消自动关机也很容易改。

网友D:
有个表没有自动屏保,有时忘了关机电池用不多久,照这个图看怎么加个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表没有自动屏保,有时忘了关机电池用不多久,照这个图看怎么加个自动关机。

这是一个完整的延时关闭电路,并且关断后,基本无功耗,还可以用在,控制其它功耗不大的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7106/7129使用的自动关机电路设计挺巧妙的,即使取消自动关机也很容易改。

这是一个完整的延时关闭电路,并且关断后,基本无功耗,还可以用在,控制其它功耗不大的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