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冰箱的问题,冷机插电制冷,压缩机一直不停

楼主(2019-06-29):
开始制冷效果不错,一直运行几个小时,压缩机还在运行,不制冷,压缩机过热保护,温控器换了,还是不行,愁啊,这啥毛病

网友A:
像是冰堵,通常是雪种泄漏,漏孔又处在低压区,吸进水份,制冷量达不到温控器动作程度所以不停机,蒸发器入口结冰使压缩机出口压力增高超负荷过流继电器动作停机。
待雪种漏光,压缩机不停机冰箱不复制冷。
现在的机器内漏只能换蒸发器了。

网友B:
制冷剂泄露,要找人上门加制冷剂。

网友:
为啥我就没看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冷剂泄露,要找人上门加制冷剂。

开始可以制冷,就是压缩机一直响,最后就不制冷了

网友:
制冷效果怎么样?能节霜吗?如果不能的话还是制冷剂不够

网友C:
你这个和我的一样,有时候几天正常,突然又不行了,摸压缩机热的就像6P1电子管,断电15分钟通电又行了,结果今早看了下,东西又融化了

网友D:
明显是没有制冷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没有制冷剂了

开始插电两个小时一直制冷很好,不像缺氟,

楼主:
打算弄个试试,不行扔了,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和我的一样,有时候几天正常,突然又不行了,摸压缩机热的就像6P1电子管,断电15分钟通电又行了,结 ...

多年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压缩机冷态启动正常,热态时就无法启动,待冷却后又可以了,是台三洋品牌的单门冰箱,找不到原因,放弃了。

网友E:
制冷好不,要是制冷都洗,估计得加制冷剂了,另外压缩机烫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冷好不,要是制冷都洗,估计得加制冷剂了,另外压缩机烫手不?

制冷很好,运行一段时间压缩机烫手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冰堵,通常是雪种泄漏,漏孔又处在低压区,吸进水份,制冷量达不到温控器动作程度所以不停机,蒸发器入 ...

好像是你说的那种情况,高压管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