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管收音机电源改动的疑问

楼主(2019-06-30):
各位老师,现在收藏的电子管收音机大多需要打理,尤其是电解电容器,时间长了可能会电解液干枯,需要更换。那么,可以换更大容量的电容吗?现在的电解电容器己经很便宜了,如果可以,那么换成多大的合适?这是711的电源部分电路图

网友:
个人经验,22μf,47μf,都行,甚至用到100μF没有出现不良反应,表现良好。

网友:
C24不能太大,初始充电电流太大,影响二极管寿命。
C26,C27由于R20的限流作用,可以加大。
由于电子管电压较高,不需像石机那样数百,数万UF。像该电路,C26/27加大到50UF左右足以。

网友:
就该电路来讲,使用电感,比使用电阻R20效果好得多。

网友:
电解c24不能太大,直热灯丝不能大于4微法。间热灯丝不能大于33微法。如果大了可能烧毁阴极。

网友:
电子管整流无需太大的电解电容,对整流管不利,改善滤波可以把电阻R20换成电感会更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见过有些用晶体二极管整流的电路却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见过有些用晶体二极管整流的电路却是很大的

晶体管可以用大电容,因为晶体管的工作电流比较大,电子管的电流很小只有几十mA.

网友:
老收音机,电解电容都老化,容量下降,最好都换一下。电子管整流第一级二十微法就行,二极管整流几百微法。

网友:
就楼主的电路,
我大都是前一个用到47uF,
后2个100uF以内。

网友:
为了整流管的安全,不要随意加大电解容量。管子烧毁是阴极短时关开机,管内引线烧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见过有些用晶体二极管整流的电路却是很大的

没有必要那么大。有40-50已经足够。

网友:
存在并非就是合理的——几百微法是毫无必要的。

网友:
胆机电压高电流小所以电容没必要加大。

网友:
理论上胆整流后第一级滤波有严格的容量限制,权衡利弊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加大电容量,滤波电容的电容量和负载的功率有密切的关系,收音机的CLCl滤波的总容量在100UF完全可以满足要求,早期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价格很贵,在成本因素的限制下,不允许不惜成本使用大容量电解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正在制作一6p1胆机和整理一711收音机,胆机的整流是用晶体二极管的,电容100×2;而收音机的电容想要更换,所以有此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