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唱机的问题

楼主(2019-06-30):
最近回老家在我父亲的朋友那里玩,发现他们家有个中华206电唱机还能用,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音色还很不错,正好以前玩收藏时候,顺手收了不少老唱片,特别是78转和33转的黑胶有不少,所以我也想弄个过来玩。
但我这文科僧是门外汉,只知道这种老唱机需要配功放和音箱,但是怎么配就完全一张白纸了。本来想请教父亲的朋友,但一来不是很熟,二来电话里说不清,只好厚颜到论坛里请教各位方家。
也曾想过干脆进个铁三角LP60这种入门机器,但是搜了一下发现不能放78转的,所以,只好放弃了。当然,中华206的唱针如今炒上天了,哪怕库存品也得碰运气,所以一直不好抉择。
请教诸位,如果进个中华206,我配什么样的功放和音箱足够了(DIY我肯定没戏),如果有其他唱机更合适,也麻烦推荐则个,多谢多谢了。

网友:
78转的老唱片还是别用了,单声道唱机也放弃吧,做收藏吧,弄个好点的立体声唱机接个电脑有源音箱就挺好的!

网友:
以前国内灌制唱片因技术设备落后音质极差再加上唱片磨损就算是顶级唱盘也不要指望能出好的效果,没有收藏爱好要它没用。

网友:
要加唱头放大电路,有卖的。

网友:
想好听.买个数字音频放大板加个小音箱。

网友:
    以怀旧、收藏为目的还是挺好的,以音质为目的建议别玩,会让你失望的。
    要让它出声,又不懂捣鼓,最好买台红灯电子管收音机或老式带拾音插口的收音机,用普通电脑音箱声音会很小的。买老式收音机时注意插口要跟你的唱机插头一致,206唱机一般是直径6.5的插头,红灯收音机有些是香蕉插头,有些是直径6.5的插头,当然,会做转换插的话这不是问题。

网友:
       中华206唱机,我是用海燕T241收音机来放唱的,海燕机的唱机插口刚好与206唱机插头相吻合,试了好几台收音机,还是觉得T241最适合中华206唱机。
        一般的收录机和音响都不适合中华206唱机的放唱,用夏普GF-800之类的,输入信号太强,声音发尖还失真,用先锋类的音响,输入信号又嫌弱,声音太低。但有一款熊猫SL-861-1的收录机,可能是设有专为中华206、中华2011这类唱机输入的电路,用它来放唱,效果非常好,这是我通过经历,比较后得出的。

网友:
要想听78转的唱片,只能用过去那些普及型的唱机,如:206、C41、海燕等。用晶体管的功放机子或者收音机,如海燕、春雷、金鸡等是用3AD6做功率输出管子的,都可以.....

网友(2019-08-06):
206唱机是压电晶体唱头,这唱头的特点是输出信号强.阻抗高.频响窄,不用加唱放,随便接都会响。跟它匹配最好是国产电子管收音机如红灯711.海燕D322等,或带场效应管输入国产晶体管放大器。由以这唱头频响窄,音质就不要期望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