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反复炸飞电阻烧保险,跳闸哪里问题?

楼主(2019-06-30):
一个电动车锂电充电器,充电过程中,跳闸了,拆开检查发现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有一个引脚虚焊了,引脚附近的板子有受过高温的痕迹,输出部分还有一个电阻炸飞了,没有烧痕,只留下了背面焊盘引脚,正面齐根飞掉了!3842芯片也击穿了!把这些都换好后,似乎能用了!拿去试着充电,插上就跳闸了,再试了一次又没事了,用了两次后,有一次早晨发现昨晚充电又跳闸了!再次拆开检查,发现,输出部分又炸飞了一个电阻,输入部分的保险管也炸飞了!其它部分没有检查!
这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引起的反复故障?

网友A:
是否不是锂电充电器而是普通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不是锂电充电器而是普通型的?

用了好多年了,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 变压器次级

对变压器一窍不通,怎么检查?

网友C:
买新的吧,这玩意也不贵。安全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新的吧,这玩意也不贵。安全更重要。

已经放弃维修了,有检查了一遍,已经修过一次了,这次又炸飞了2只电阻和保险丝,还有几个电阻都烧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D:
看着变压器有过热的现象啊

网友:
此电源输入无NTC电阻,无共模电感,无X/Y电容,可以说是粗制滥造的典范了,大概是正激结构,修理开关电源,串联白炽灯泡再上电,最好再带上一点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变压器有过热的现象啊

怎么看出来的?  变压器之前是什么样子没留意!

网友E:
这种玩意我修过几个,一旦炸保险,基本上保险管、整流二极管(桥)、3842、mos管、mos管栅极相连的电阻和二极管、过流取样电阻及与之相连的电阻,甚至光耦,都要换一遍,还得检查与3842相连的几个电容是否失效,如果不是闲得没事,或手头零件太多没得消耗,还是买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玩意我修过几个,一旦炸保险,基本上保险管、整流二极管(桥)、3842、mos管、mos管栅极相连的电阻和二 ...

不然不然,现在充电器参数离散型很大,例如48v铅酸充电器高恒压就在58.1v-59.7v的都有,低恒压也在54.9-56.4v之间,转灯电流对于20ah的电瓶有的是400MA,有的是600MA,对于45ah的有的是1000ma,有的是1300ma,好不容易根据自己的电瓶调整好,使用中它却烧了,是买一个新的,重新调整参数呢(新的电路还不一定熟悉调整位置),还是维修烧坏的呢,对于爱好者来说,当然是后者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