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这个扩音机的电路图?

楼主(2019-06-30):
今天换一个电位器,把一根黑色线搞断了,不知道接何出?原来机功能正常的。

网友A:
看看这根黑线的另一头接哪里,估计是电位器外壳的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根黑线的另一头接哪里,估计是电位器外壳的接地线。

已经有一根一起接电位器接地,在右端,多出一根黑色的,也没有找到断线头

网友B:
离黑线最近的电位器外壳焊片上只有线头没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黑线最近的电位器外壳焊片上只有线头没有线?

电位器都接了线,就是多出一根黑色的线,不知道接哪里?现在和以前一样,功能正常,有点丝丝的噪声也和以前一样。

网友B:
仔细看所发第五图。电位器壳焊片上是断了线的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所发第五图。电位器壳焊片上是断了线的线头。

那根断线是电路板上的,与电位器没有关系。电位器有一根线跟地相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