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494做的可调电源电压不能0V起调

楼主(2019-06-30):
单独给TL494供电,可调电源不通220V的情况下,

测得,IC第1脚0.2毫伏    IC第2脚0.2毫伏至5伏可调

测得,IC第16脚0.2毫伏  IC第15脚0.2毫伏至5伏可调

现在的问题是,通电后,电压 和 电流 电位器都同时调到最小,依然有1伏的输出电压    电流有200多毫安输出

而且从2V调到1V的过程中,电压下降非常慢。

有偿请教,在线等。

网友(2021-10-20):
是否能0V起调,决定性是误差放大器是否允许0输入。
一般运放不是单电源运放,因此需要Vee接负电源,才能使运放在0V输入时还能在共模输入范围工作。

1.TL494的误差放大器是PNP达林顿管输入,是单电源运放,因此用TL494做的话,是不需要负电源的。
2.其次0V起调的开关电源,在低电压输出时调节缓慢,主要原因是没有负载。开关电源输出一般都有大电容,假如原来是12V,要降到1V,恰好你又是空载,电容上的电压放电将非常缓慢。建议至少给输出电路一个10mA或者1K欧的卸放途径。

不过因为开关电源是靠L C以及续流二极管的存在,输出在小于0.7V下的输出特性很难做的好,除非改成“同步”开关电源,即将续流二极管改成同步MOS管,那么低压输出特性会好很多。

网友A(2019-06-30):
0伏,也就是494彻底关断不工作了,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0伏,也就是494彻底关断不工作了,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呀,大家改的可调电源,不都这样吗,都是0V起调的呀。

网友:
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1脚的0.2哪里来的??

网友:
494我没试过317 倒是玩过 把基准电压弄成负电源 然后输出接0电位  就成了0V起调了 由于基准电压很低   在单电源变压器加一根线绕不了几圈就可以搞定

网友(2019-08-14):
好像不能直接到0要改

网友:
一般号称0v起调,实际上会有点电压,我觉得没必要纠结。

网友:
0.2解决了就解决你的问题了。494是可以从0起调的。

网友:
上电路图吧,才好分析。

网友(2019-11-10):
我之前改也出现过同样问题,有人说的494质量问题,后来还是把对比器另一边的电压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0-03-26):
看我在SMZJ的帖子里有教怎么改494的0V起调,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不可能呀,大家改的可调电源,不都这样吗,都是0V起调的呀。

有辅助电源就行  最好带一点负压就ok了 防止失调电压等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不可能呀,大家改的可调电源,不都这样吗,都是0V起调的呀。

有负压就行 或者 加辅助电源就行 避免失调电压等引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