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用手工土方法改造了两台德生R202

楼主(2019-07-01):
德生R202用的是工程塑料,模具非常好,可谓严丝合缝,塑料指针用的是齿轮传动,手感好,无回调,体积不大,缺点是喇叭稍小些。原机用的CD1691接收芯片,调频性能不好,于是分别用TA8122AN+CXA1622m与TEA5711+CXA1622m进行了立体声改造,还是用手工做板,手机绘制.腐蚀,若用工厂打制板子,虽然漂亮,但几个关键的定位孔很难测的准确,稍有偏差就会造成调谐困难。耳放插座用了带开关的,一是用耳机时两声道串了两个电阻降噪,另一个作用是外放时关闭立体声,以保证喇叭音质。先上第一种,里面有一张用TA7358试验改造的图,无法删除了,哈哈。

网友:
折腾更健康!支持。。。。。。

楼主:
另一台开始用的是CD8122AN,后改为TA8122AN,两台外放都是BTL方式

网友A:
沧州老乡么?

网友B:
高手在民间

网友C:
只留了壳和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沧州老乡么?

是啊,你是沧州什么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怎么做成异形的

只能用手工制造,几个定位孔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在民间

瞎折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留了壳和喇叭?

喇叭也换了,原机喇叭6欧,用BTL方式稍小

楼主:
两机经对比,调频灵敏度差不多,TEA5711底噪小,音质不错,但立体声分离度稍低,试了几块,集成块,一致性不好,有的TEA5711分离度极低,中波音质不错,有静噪,但灵敏度低,此机磁棒偏小,弱台在室内不好收,在室外没问题。TA8122AN各方面不错,中波灵敏度够高,同时也带来了抗干扰差的弊端。

网友E:
高手,您好!以前我没注册矿坛的时候,查资料都是百度,获取资源就是百度贴吧和矿石收音机论坛,比较多。百度贴吧那里也有一位狮城铁人,帖子很多,受益匪浅。刚刚看到这个帖子所以好奇啦,网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您好!以前我没注册矿坛的时候,查资料都是百度,获取资源就是百度贴吧和矿石收音机论坛,比较多。百 ...

你好,是同一个人,也不是什么高手,只懂点指针机而已